平衡型与非平衡型机械密封的比较

楼主(2010-11-24):
分类
特点
适用范围
平衡型
能部分或全部平衡液体压力对端面的作用,但通常采用部分平衡;
载荷系数0≤K<1;
端面比压随液体压力增高而缓慢增加,能够改善端面磨损情况,结构比较复杂。
适用于液体压力较高的场合。对于一般液体可用于0.7~4.0MPa,甚至可达10MPa,Pcδ为90~200(MPa•m)/s;
对于润滑性较差、粘度低、密度小于600㎏/m3的液体(如液化气),可用于液体压力较高的场合。
非平衡型
不能平衡液体压力对端面的作用;
载荷系数K>1;                               端面比压随液体压力增加而增加;
在较高液体压力下,由于端面比压增加,容易引起磨损,结构简单。
适用于液体压力低的场合。对于一般液体可用于密封压力≤0.7MPa,Pcδ≤4~6(MPa•m)/s;对于润滑性差及腐蚀性液体可用于压力≤0.3~0.5MPa。

下图中,a为平衡型机械密封设计,b为非平衡型机械密封设计。

网友:
没看出两个图的区别,水平不行

端面比压的概念是什么意思?

楼主:
您好!
图中由左向右的箭头就是流体压力,您可以理解为:这边的压力到机械密封的动环端面时,完全与右侧的机械密封静环平衡;而b图则压力不是平衡的(动环出有间隙,也就是环面不像a图那么大)。
欢迎一起探讨,谢谢!

网友:
呵呵,偶愚钝,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2010-12-25):
又长见识啦,学习啦

网友:
大概原理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