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火的结果对淬火的结果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11-24):
原来:锻造+正火+淬火+高温回火
打算:锻造+淬火+高温回火。
请教:是否可行?如不可行,理由是什么?

网友:
重要件是不行的

网友:
段后会有应力,需要正火,如果不同材料要淬火的话,还要先调质~是不能少的
段后需要正火,还可以提高加工性

楼主:
我是学机加的,对热处理的理解完全是书上学的,只有一丁点实际经验,问的问题可能很白痴,希望不要见笑。
我从书上看,也问热处理技术人员了,正火和淬火的温度相当。请教:正火能起到的作用是不是淬火也能做到?难道正火能起到的作用是发生在冷却阶段?

楼主:
十分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要明白为什么淬火前要正火;正火是淬火工序的预处理,细化晶粒,然后淬火;
如果省略这一步也可以,但对于要求高强度高延伸率的钢,这样是不行的,延伸达不到,断面收缩率也达不到,
而且冲击测试很难合格,不过国内一般都不要求这些;国外一些重要受力件如拖车挂钩等都对此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点评):
支持楼主,锻件一般是要经过正火的,主要是消除锻造应力,细化晶粒,改善切削性能,是必不可少的工序。正火温度高于淬火温度,保温后是空气中冷却,而淬火是在淬火介质如水油中冷却。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正火的细化晶粒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因为正火的加热温度和淬火是相当的,为什么淬火不能代替正火?
2.我们家对强度、硬度、延伸率、冲击韧性都有要求,是不是只要这些合格,不用管他正不正火?

网友:
我赞同6楼的说法,我们公司生产的铸件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热处理的问题还真不是很懂    好像国内的很多都达不到技术要求   就算写了  也未必做了

网友:
LZ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热处理的基础知识,正火与淬火的工艺是不一样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最起码冷却速度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侠指点,我知道正火和淬火的冷却速度不一样,我想知道正火的细化晶粒发生在哪个阶段,难道是冷却阶段?那么正火细化晶粒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晶粒的细化取决于具体的加热温度,奥氏体化刚完成时晶粒是比较细小的。,随着温度的升高,保温时间的延长,奥氏体晶粒会变粗大的。奥氏体晶粒细小,冷却后组织的晶粒也细小。晶粒越小,强度、塑性、韧性就越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晶粒的细化取决于具体的加热温度,奥氏体化刚完成时晶粒是比较细小的。,随着温度的升高,保温时间的延长,奥氏体晶粒会变粗大的。奥氏体晶粒细小,冷却后组织的晶粒也细小。晶粒越小,强度、塑性、韧性就越高。5

“晶粒的细化取决于具体的加热温度”——是不是细化晶粒还是发生在加热和保温过程?可是正火和淬火的加热和保温的过程是相似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细化晶粒就是发生在加热过程中,加热到细化晶粒刚完成时,晶粒最细的。保温是为了使奥氏体成分均匀化,保温时间长了晶粒会粗大的。淬火和正火的加热过程都是为了获得奥氏体组织,但由于冷却速度不一样,最后获得的组织也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专家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楼猪不考虑切削加工等因素的话, 你所列的处理过程一般是适用的,因为你的目的都是为了调质。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所使用的正火一般是紧跟于锻造后的处理工序,而不是在淬火前做的工序。个人暂时先加一步,锻造--正火--切削加工--淬火--回火(或者还有后续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细化晶粒就是发生在加热过程中,加热到细化晶粒刚完成时,晶粒最细的。保温是为了使奥氏体成分均匀化,保温时间长了晶粒会粗大的。淬火和正火的加热过程都是为了获得奥氏体组织,但由于冷却速度不一样,最后获得的组织也不一样。”

“淬火和正火的加热过程都是为了获得奥氏体组织+细化晶粒就是发生在加热过程中”=正火能起到的作用淬火同样能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细化晶粒就是发生在加热过程中,加热到细化晶粒刚完成时,晶粒最细的。保温是为了使奥 ...

正火和淬火,在加热时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最终作用是不一样的。LZ的意思是:原来的 加工工艺是:锻造+正火+粗加工+调质(正火+回火)+。。。,想改为:锻造+粗加工+调质+。。。。我想,如果零件不是很精密的,可以改的,前面工艺安排的正火是为了消除锻造应力,均匀组织。

网友:
正火和淬火,在加热时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最终作用是不一样的。LZ的意思是:原来的 加工工艺是:锻造+正火+粗加工+调质(正火+高温回火)+。。。,想改为:锻造+粗加工+调质+。。。。我想,如果零件不是很精密的,可以改的,前面工艺安排的正火是为了消除锻造应力,均匀组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的 加工工艺是:锻造+正火+调质(正火+高温回火)+粗加工+。。。,想改为:锻造+调质+粗加工+。。。。”

网友:
不可以。可改为:锻造+粗加工+调质+。。。。调质应放在粗加工后,如果放在粗加工前,淬硬层在粗加工后都给加工掉了,调质就没有了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现在都是这样做的(原来是调粗加工后调质,据说是因为一方面物流不变一方面调质变形严重导致废品多),淬硬层好像要求10mm以上,而毛坯余量只有2-3mm,所以没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可以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1-01-08):
可以,也不可以,要具體看要求,如果要求比較精細的話,是不行的,如果沒有特別要求,兩都可以合用,就用一種就可以了

楼主:
换句话说,就是理论上没问题,但是用了一般会更好。如果不用也能满足就不用,如不能则用。

网友:
楼主是个爱学习爱钻研的人啊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夸奖,本人较菜,不会的较多,喜欢求教。

网友:
锻后正火可以消除锻造应力,改善组织,特别是魏氏组织,直接淬火,工件应力更大,某些材料开裂倾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