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度的标注和其含义

楼主(2010-11-24):
  在标注对称度时,是把对称度的指引线和该处尺寸线对齐,还是不对齐?
   对称度的含义,我还是不太明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根轴上的一个键槽标注的对称度是0.008,键槽宽10,基准为该轴两端轴线的公共基准,这个对称度表示的是不是键槽实际加工出来的一边应该在距离为0.008且与该边的理想边成中心对称的两平行平面之间啊?另外的一边也是如此啊?如果不是还请高手讲解给我听下,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天,还不是很明白!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个人感觉两个问题,一个你的精度超高啊,8微米,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加工。我看到机床主轴的键槽对称度都没有这么高。
实际的键槽两侧面的中心面相对于理论中心面的距离,不得超出正负0.004的范围。个人理解。不正之处请大家指正。有错误说出来有人纠正,那是人生的幸事。

网友:
不得超出理论中心面左0.004,右0.004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左右各0.004,我不理解这个理论中心面是过这个轴线的理论中心面还是过这个键槽的一边的理论中心面?

网友:
你标注对称度的时候不是有个基准吗,一般是指轴的轴线。

楼主:
知道了,我在自己理解理解,谢了!

网友: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你最好多方论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对的,我现在也想通了,以前是我理解错了! 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和尺寸线对齐。对称度的定义是被测两平面的中心平面位于公差带是距离为某一公差值且相对基准的中心平面对称分布的两平面之间的区域。

键槽的两个面的中心平面距离基准中心平面的距离不能超过0.004.,且与基准中心平面平行

网友(2012-12-09):
键槽两侧面的实际中心平面相对于轴的中心轴线在纵向键槽总长范围内横向变动量最大不超过0。00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