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套冲压模具如附图---求助

楼主(2010-11-24):
我是模具行业的菜鸟,我想做一套冲压模具如附图,还请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模具图纸吗?冲切顺序是怎样的?能否介绍详细点

网友:
希望截图能表述的清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冲切顺序是1,冲 孔2,切外形3,折弯4,切断。这不是模具图,我只画了一个排料图,请大佬看一下这样可行吗?

网友(点评):
第二步切外形,中间的尺寸多少?如果中间尺寸偏小 那么这个凸凹模容易折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行,你还需要考虑的是加工成本最优化,操作简单化

网友:
看不出做啥呀,详细说说吧

楼主:
各位朋友,有没有做这样的小零件更高的效率的?谢谢!

网友:
有,一出四

网友(2011-02-20):
基本上是这样,但步距太大,废料过多。一般有色金属的步距,(除去产品的有效尺寸后)以不超过两倍的材料厚度为好。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换个方式方向排料,考虑1出4,冲压和人工成本低很多了。

网友(2011-04-02):
改个方向,采用一出一会更加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