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加工,平面总是磨不好,用什么砂轮?

楼主(2010-11-24):
车间里加工硬质合金平面总是磨不好,不晓得用什么砂轮,要当密封副的,大家有什么方法的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
磨硬质合金用碳化硅砂轮(绿色) 刃磨硬质合金车刀时应选用60~80号的软或中软碳化硅砂轮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用金刚石砂轮试试

网友:
我加工硬质合金用金刚石砂轮。

网友:
最好是金刚石的,其次是碳化硅的,应该是这样的吧,我朋友是做硬质合金刀片的,用的都是金刚石砂轮,我们车工磨刀的话,用的是绿碳砂轮,

网友:
用绿碳化硅磨硬质合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咯

网友:
金刚石砂轮是必选的。

网友:
CBN砂轮不错···绿色碳化硅磨效率太低···

网友:
不懂诶,帮顶了楼主~~谢谢各位前辈回复,帮顶了~~~

网友:
CBN是不太合适的,如果批量大,讲究效率,金刚石是首选

网友:
专业知识:硬质合金的磨削选择SDC砂轮。即金刚石砂轮。
                绿碳化硅砂轮在金刚石砂轮没有出现之前或者成本太高时是首选。
                目前使用绿碳砂轮首先效率低,再次工件容易烧伤等一些不良现象。
        CBN砂轮针对钢类工件。具体不在做描述。

网友:
看我头像。即这样的砂轮。有的形状会有不同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用SDC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钢石砂轮试试

网友(2011-02-27):
金刚石是专门磨钨钢,你可以用金刚石树脂砂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试用,是必用,哈哈!

网友:
不是试用,是必用,哈哈!

网友:
我用的是金刚石砂轮是首选!我用180#——240#,要镜面效果就用到400#以上!

网友:
最好是金刚石的,其次是碳化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