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大臂液压缸不同步。请教

楼主(2010-11-24):
各位大侠,我是初学者想请问一下,今天我给挖掘机大臂换油封以后,在并未连接上大臂时行看一下油封的效果,可是发现两个大臂的液压缸在去程和回程的时候均有两边速度不一致的情况出现,就是两边的液压缸不会同时完成去程活回程,请问是哪里有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
液压缸进入空气造成其爬行。

网友A:
那是机械同步,无负载时一般不同步,阻力小的先动。

网友:
两个缸是一个阀控制的吗,

网友:
是一个控制阀就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机械同步,无负载时一般不同步,阻力小的先动。

想法一样

网友:
联动液压无荷载时一般不同步,如果没有震动或噪音就是正常的。

网友:
压力怎样呢? 是不是没有节流好呢?

网友:
同意(那是机械同步,无负载时一般不同步,阻力小的先动)3#

网友(2012-02-09):
木有震颤的话,那就是机械同步

网友:
有图没,上个来,帮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