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打开cad文件都产生这样一个acaddoc.lsp文件

楼主(2010-11-24):
每次打开cad文件都产生这样一个acaddoc.lsp文件,如何才能不让它产生呢?谢谢!

网友:
病毒
①、关闭CAD(一定要先关闭正在运行的CAD程序)。
②、进入安全模式(重要前提!!!),按F3键打开XP系统的文件搜索窗口,搜索并删除acad.lsp、acadappp.lsp、 acadapp.lsp acadapq.lsp 、acaddoc.lsp这5个文件。
注意:“搜索范围”一定要选择“本机硬盘驱动器...”,并勾选“搜索选项”中的“高级选项”,将其下的“搜索子文件夹”项勾选上,否则不能将这3个文件全部搜索清除干净。
③、复制下面的代码在CAD命令行运行,以恢复被修改的系统变量默认值:

(setvar "zoomfactor" 40)(setvar"mbuttonpan" 1)(setvar"HIGHLIGHT" 1)(setvar "fillmode" 1)

④用记事本打开CAD下的“acad.mnl”文件,将文件最后一行代码(load "acadappp")删去。(错误: LOAD 失败: "acadapq")的根源。(如“acad.mnl”文件中无此行代码可忽略此操作)

附:“acad.mnl”文件可能在下面的目录中,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Autodesk\AutoCAD 200×\R×.×\chs\Support

其中×××是你登录系统时的用户名, 200×和R×.×分别是CAD的版本和版本代号。(注意:目录C:\Documents and Settings\是系统隐藏文件夹)

楼主:
谢谢你,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