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胶水把玻璃固定住?

楼主(2010-11-24):
用磨床磨玻璃时,要加工出段差,应该用什么胶水把玻璃固定住,并且保证段差平面度和直线度。

请教高手,跪求答案,谢谢!

网友:
请高手来帮忙,我不会磨床,更没有加工玻璃。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玻璃的尺寸定制真空吸盘。

网友:
玻璃胶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空吸盘是个好选择哦,兄弟经验丰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看到有用胶水固定玻璃的,他们把玻璃用一种胶水粘在一块铁块上,然后放到磨床上去磨,磨完后用一种药水把胶水洗掉,玻璃就可以拿下来了,当时没问是什么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