氟碳喷涂---请教

楼主(2010-11-24):
我前一阵做了几个金卤灯的灯罩,做的氟碳烤漆。但是现在金卤灯装好后,(金卤灯发热量较大180度)把壳子烤的有很大漆味。

请问怎么解决,有没有别的喷涂工艺         求助,关于氟碳喷漆

网友A:
氟碳喷漆的固化温度就是170-180度,你的灯就180度的温度当然会烤坏漆面。这类灯罩一般是用铝板或不锈钢板加工后喷砂或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氟碳喷漆的固化温度就是170-180度,你的灯就180度的温度当然会烤坏漆面。这类灯罩一般是用铝板或不锈钢板加 ...

您好,但是日本某品牌,的确是做的氟碳,

网友:
建議你找一些做表面處理材理的廠家咨詢一下

网友(2022-03-31):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