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是什么刀具材质啊?

楼主(2010-11-24):
TC是什么刀具材质啊???是什么英文的缩写啊/??请教高手。

网友:
说的不清楚,也有可能是刀片的型号,如tcmt090204,tcmt110204,材质的话如果是tc60m的,那就是日本京瓷的

楼主:
TC是不是硬质合金的英文啊???

还有HM阶梯钻中的“HM”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没有哪个理我啊。。。。。。

网友:
我举个例子TCMT090204这种型号的刀片 第一个字母是表示刀片形状 第二字母表示刀片前角度数 第三字母表示刀片加工精度范围 第四字母表示排屑槽的类型 09表示刃长 02表示刀片厚度 04表示刀尖半径R角度数 然后再后面一串字符就是刀片材质了

网友:
刀片材质我只见过TiC,TaC
你那个就没见过了
还有就是陈铨说的那种

网友A(2011-03-13):
回复 网友B:

T.C 是 tungsten carbide的缩写,也就是碳化钨的意思,硬质合金刀具的成分含有WC,所以这有指硬质合金刀具(刀片);
HM是 hardmetal的缩写,也是硬质合金材质的意思,一般指整体硬质合金刀具,如钻头、铣刀、丝锥等。

网友(点评):
德国人一般写HM,也有写SC的,指solid carbide,意思一样。

网友(2017-05-0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T.C 是 tungsten carbide的缩写,也就是碳化钨的意思,硬质合金刀具的成分含有WC,所以这 ...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6-20):
都是厉害的主,学习了!

网友:
我是专业CBN 与pcd超硬刀具以及非标整硬刀具生产厂家,欢迎交流QQ691209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