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推杆震动,紧急求助

楼主(2010-11-25):
我们单位的升降平台用电液推杆,是无锡名尧的带外限位的,最近没有动作,调好压力以后,空试可以,一加负载就不行,再次调整溢流阀以后,本来靠电机正反转上升下降,现在上升以后,关掉电源就会自动下降,本想暂时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天却好了,就是一加负载,在下降的时候震动特别厉害,上升没有问题,去掉负载以后,上升下降都没有问题,电液推杆推动的零件辊道架的4根导向柱配合也很松,可是震动消除不了,怎么回事啊,请教高手。

阀体里由吸油单向阀两个,溢流阀两个,液压锁机构(两个液控单向阀)

网友:
若是关闭电源会自动下降,可能是液压锁(液控单向阀)卡死,请拆下清洗。
另:若液控单向阀卡死失灵,会引发下降震动。

网友:
我们也用同类电液推杆,没碰到这种问题,关注。

网友:
电液推杆的种类很多,请楼主画一份液压油路图,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
我需要图纸,重载下降时可能是油排不掉,

网友:
"关掉电源就会自动下降,本想暂时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天却好了"分析应是污染引起或阀卡滞;“一加负载,在下降的时候震动特别厉害,上升没有问题,去掉负载以后,上升下降都没有问题”感觉是系统压力不稳定或负载偏大。最好有原理图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应该是液控单向阀的问题,因为上升单向阀不阻挡油液,停止后单向阀就控制油液不能流回油箱。而下降出现抖动是因为单向阀没有开到位导致。清洗单向阀就应该好了。

网友:
1,油液有问题;
2,液压锁出了问题;

网友:
能不能发张图张,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我也先知道这些问题的好方法,希望指点赐教,谢谢。

网友:
图纸很关键,希望楼主把相关资料上传,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分析!期待中......

网友:
能不能发张图?共同研究一下

楼主:
我们单位买这个设备的时候,据说没有给图纸,所以没有,这台设备是无锡名尧的。

网友:
很可能是液控单向阀的问题,楼主要是解决的话,记得回头告诉大家

楼主:
没有图纸也不好调,准备买台新的,但是从学习的角度来讲,我还是想把它修复,希望能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2011-01-17):
很好解决,无杆腔截流就OK(调节截流螺丝)!

网友:
个人觉得上升后自动下降的原因:液压锁没有自锁功能,应当给予更换;下降时振动比较大应当属于电机与泵的匹配问题,也就是说泵的流量无法满足系统的需要,才导致系统如此运行时爬行。先加满液压油试试,然后把溢流阀压力调高,再更换液压锁,

网友:
有一段时间没用了,油缸是否排气了。

再者
加了负载以后就不行,可以想办法求证一下液压缸是否存在内泄漏。

如果空载可以换向的话,应该不太可能是液控单向阀的问题,也不好说
这个是新设备,还是以前就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加上一个平衡阀就会好了
明显的下降抖动问题吗

网友(2011-02-28):
同意17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