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囊充填机-食品-医药

楼主(2010-11-25):
简介与特点:

长期以来,胶囊充填套装,多采用手工胶囊板,须先逐个将装粉胶囊壳插入孔内,装满药粉后再逐个戴好帽盖,这种方法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但由于手工胶囊板价格低廉,对于小批量生产的诊所、药店、制剂室、家庭还是适合的。对于中、大批量生产的单位,有的采用全自动胶囊充填套装,虽然充填套装速度快,但有两个缺点是难以克服的:一是全自动机器对胶囊壳尺寸要求极为严格,不能适用于普通模制胶囊壳。普通模制胶囊壳外径、长短尺寸差异较大,用于全自动机器时,容易出现空孔、漏粉、变形,甚至卡机;如预先筛选胶囊壳,则胶囊壳利用率大大降低,以至一些单位虽花费昂贵代价购买了全自动机器,到后来不得已还得保留原来的生产方式。二是价格昂贵。全自动机器每台起码在10万元以上,甚至高达20多万元,且维修费用大,配件要求严格。因此许多中小型单位只能望机兴叹,不敢问津。我厂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JCT型胶囊充填机,吸收了全自动机器优点,并尽量减少一些复杂机构,对于成本较大而效果不明显的地方,改为手动。本机价格仅为全自动的10-20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充填速度较快,尺寸差异较大的普通模制胶囊壳也能全部使用。本机将装粉胶囊壳整理、胶囊帽盖整理、胶囊套装合为一体,紧凑方便。本机既适合于中小型药厂,保健品厂、医院、诊所的小中批量生产,如2-3台同时使用,又能适合大批量生产。本机为全国首创,已申请专利,在外省无代理,请用户注意。

操作步骤:

1、按下“电源开关”中的绿色按钮,电源接通。

2、缓慢调节“振动强弱调节旋钮”,顺时针方向旋转,此时与“振动支架”联为一体的整理盘开始振动,用手能摸整理盘,凭感觉调整到一定振荡强度。

3、将装粉胶囊壳放入“装粉胶囊壳整理盘”内,每次约放300粒左右。将胶囊帽盖放入“胶囊帽盖整理盘”内,每次约300粒左右。整理盘用有机玻璃板制作。上面钻有许多上大下小漏斗型的圆孔,圆孔直径与胶囊号码直径相适应。

4、约30秒钟,装粉胶囊和胶囊帽盖即掉入圆孔中,开口朝上。如遇个别开口朝下时,可用胶囊帽盖向下轻轻压套,即可轻松套出。

5、水平手持装粉胶囊壳接板(图中末画出,已随机准备好,接板中有圆孔),在整理盘下部住里轻轻一推,整理盘中的装粉胶囊壳就会往下掉入接板圆孔中,取出接板,同样的方法,用胶囊帽盖接板取出胶囊帽盖。

6、可预先准备一个底面积为500500mm2,四边高约10mm的药粉方盘,内装药粉,将装粉胶囊壳接板平放在药粉方盘中。将随机配的有机玻璃框罩在装粉胶囊接板上,用小撮斗铲药粉放入框内,用框边一刮,即可装满药粉,并把多余药粉刮掉。

7、用随机配的胶囊帽盖套装板(图中末画出,套装板上有圆孔),放在胶囊帽盖接板上,有对位孔,很容易放置。翻转胶囊帽盖接板,使胶囊开口朝下,套在已装好药粉的装粉胶囊壳接板上,也有对位孔,很容易套合。

8、将已套合的胶囊板放入“胶囊戴帽成型板”下面的空腔中,用手向下扳动“压杆”并到位,无须当心用力过大,因为有定位机构控制下压高度。取出套合胶囊板,倒出胶囊即可。

主要技术参数:

1、适用胶囊:0#--4#

2、生产能力:≥1万粒/时

3、电源电压:220V50Hz300W

4、外型尺寸:1000X500X950

5、机器重量:10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