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液压设备上的缸筒,月1万多件,紧急求助!

楼主(2010-11-25):
         刚接到一个单子,是做液压设备上的缸筒,月加工量大概有一万多件吧,因为以前没做过此类产量,所以不知用什么方法或设备能最快最省时的做出来。现把图纸传上来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最好可以把毛胚也传个图上来,比较好讨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是45#钢!毛坯需要自己想办法,我是做产品卖的!

网友:
数控车床可做完,先车外圆,后大孔,攻螺纹

网友:
我认为在CNC上面加工比较合适吧!如果你那里有自动送料机,效率可以更高!

网友:
用仪表车床车加工:1. 粗车外径22端*50,放余量0.05--0.08mm;可同时钻12mm的孔;2. 掉头夹外径22端,车螺纹端尺寸,加工螺纹(车或用板牙);3.夹外径22端,镗内孔挖槽(此工序有点难度);4.  无心磨加工外径22。

网友:
支持6楼的工艺
做条馒头流水线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买了个样品回来看了看,它的内孔用磨床加工过!另外,感觉工艺挺复杂的,成品卖出才5块多,不知有利润不?

网友:
很好很强大,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用数车可以吗?貌似工件比较短,不好装夹。先装夹螺纹端,加工右端的话,为保证同轴度要连内孔一同加工完,那么加工螺纹时如何装夹,好像工件很薄吧?我真的不懂,清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你的产量每月可以达到20万件,那么推荐使用保富利机床。

网友:
就每月1万件可以用走芯机,推荐日本的津上走芯机床。

网友:
这个产品加工并不复杂
数量少了一点
多的话做专机就很成本不高了
利润还是有的
就是要做好管理

网友:
一个月万多件 不值得玩馒头自动线,看这个精度也不需要很好的床子,就用几万块钱的简易数控车来玩吧

网友:
看到过类似工件加工  有自动下料功能的锯床+数控仪表车CK6436+绗磨机搞定 投资不是很大

网友:
这种数量的加工和价钱,如没有个理想的加工工艺,是很难赚到钱的.可考虑流水线方式加工,一序,用单轴自动车,对精度要求较高的尺寸可先粗加工,然后切断,等于下料.然后用简易数控车精加工.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因为液压缸筒,内孔有圆柱度,同轴度,直线度,粗糙度有要求,但你图纸上没有,如果有,估计利润不大。要求加工一般镗,铰,滚压,磨削等,工序多

网友:
内孔加工是此产品的难点,不会是用磨床加工的,速度慢成本高,应该是打孔后,直径12mm处铰刀加工内孔,直径12.5mm处只能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呀!我这个产品确实有形位公差方面的要求,但因为昨天时间紧,所以上传时没有标上去!

网友:
液压缸对形位公差的要求还是蛮高的把,看楼主没标……这个不合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都拿出来问,你干什么的?悲哀!

网友:
搬着凳子听老师讲课~~~

网友:
我晕,我们是专门给中联重科做液压油缸的!油缸缸筒不可能那么便宜吧!

网友:
看图纸,只有形状尺寸及公差,没有别的要求了,像表面粗糙度,同轴度,圆柱度,都没有标出
这种零件用津上的数控走心机床可以加工,但就是不知道机床的价格合不合适了,用津上的床子做的话,一件最多也就几分钟吧,看它的视频一个挺复杂的工件1分钟就完成了。

网友:
做这个还是挺要技术的 。

网友:
建议先买铸件,然后再加工

网友:
排线的方法真的很好!

网友:
此图未标注粗糙度,以我多年液压零件制造经验来看12MM位置定要达到0.08的粗糙度。做是没有问题,但设计到三四道工序以这个价位怕是没什么利润了

网友:
如果是缸筒,内孔应绗磨吧。

网友:
现在出工程图,螺纹牙都画出来了

网友:
过来看看。建议都不错,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小童鞋 我看你还是多学学如何做人吧 别太狂妄了!

网友:
内孔要保证光洁度要求,因为筒中间是安放活塞的,还有筒端精度也要保证,因为要安装缸盖,得保证气密性,况且是承压的哦,5快的报价有点低,大概8到10块一个

网友:
如果有条件,建议使用仪表车床车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