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材质,硬度HRC30-35,攻M10X1-6H的螺纹用什么丝攻好?

楼主(2010-11-25):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们现在有一种产品材质是40Cr,调质硬度HRC30-35,在产品上攻一盲孔M10X1-6H深12的螺纹,一般的丝攻攻不了几只就没有用了,请教一下,用什么样的丝攻最好?谢谢!

网友:
不知道,来顶顶吧!!!!

网友:
yamawa的或OSG的都好可以

网友:
用全钨钢丝攻试试看。可能需要定做的。

网友(2011-01-12):
日本OSG的螺旋丝攻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
具体产品有什么技术要求,如果在淬火后攻丝用什么丝锥都不理想,建议在淬火之前攻丝可保证正常生产6 W! `- M0 ^( F6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