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这个零件冷镦能加工吗?

楼主(2010-11-25):
各路高手,这个零件冷镦能加工吗?材质35#钢,铸造成本太高

网友A:
冷镦不行! 变形比处理不了,
用35钢就更不可能,35钢也不是冷镦钢,
一个是考虑精密铸造,一个是可以考虑分两步热挤,或直接就考虑模锻,
很简单的零件,不必太费脑筋,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可以粉末压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挤的话,加工成本怎么样?本来是精铸的,太贵了 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镦不行! 变形比处理不了,
用35钢就更不可能,35钢也不是冷镦钢,
一个是考虑精密铸造,一个是可以考虑 ...

同感!!
精密铸造成本不见得比冷镦高吧!

网友:
精密铸造减少成本也是有办法的,在保证强度的条件下,尽量减少材料的重量,零件上开减料槽,并设计加强筋,
精密铸造最好设计零件的材料等厚度!

楼主:
冷镦 和冷挤是不是一样?
热镦和热挤是不是一样
红冲 是啥?
热锻和 热镦是不是一样??

请高手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