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cad二维图能够转为proe吗?可以的话,又如何转呢

楼主(2010-11-25):
请问各位cad二维图能够转为proe吗?可以的话,又如何转呢

网友:
这个格式是不可以的,其实主要就是转文件格式而已!

网友:
  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好像是不可以
  转SW倒是还可以考虑··   ··   然后再转回PE
   但是貌似太麻烦   还不如直接画···
   错了就当我乱讲···   请知道的高手回复我··  我也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转换一下文件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