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0.9×40mm的高速钢圆棒,怎么磨成半圆棒?求夹具方案

楼主(2010-11-25):
我想到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用磁性,但是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磁性夹具,没有概念
第二,用机械装夹,夹具上割V型槽,把圆棒放在上面,两头用向下螺钉固定,不知道平面磨可以磨不

网友:
平磨可以磨,放在V型槽内两头固定使钢丝绷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明天准备做个夹具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用磁性,但是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磁性夹具,没有概念
第二,用机械装夹,夹具上割V型 ...

把你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可以,在导磁块上开n个V槽(注意方向),置导磁块在吸盘上,放入圆棒,通电后用502胶水固定...

网友:
好想法!!!省得再用螺丝来固定了~~~圆棒是跟V型槽是线接触,不是知道能不能吸紧!!!

网友:
这方法应该可以!楼主实验完结果再说说啊!大家都学习学习!

网友:
1。两v型槽上定位。(v型槽尺寸参数要一致,以保证等高)
2钢丝两头挂重锤,使钢丝绷紧。
3磨削两v型槽中的钢丝。
方法2,大量的话可以定制半圆钢丝

楼主:
谢谢 樵薪  大哥的方案,导磁块我割了一个,吸力有点小,上502再试一下
钢丝的方案, 还没有试,要把圆棒的两头割去0.45(半圆)+0.2(钢丝的直径)=0.65 估计剩下不多了
再不行,三管齐下,导磁+502+钢丝,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用来做刀具的,估计,直接拉的半圆,要求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