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放在模型或者特征管理器上,没高亮显示了!

楼主(2010-11-25):
最近发现鼠标放在模型或者特征管理器上的时候没有自动的高亮显示了  选东西得自己看清楚再点  以为是版本问题 但换成10版还是一样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认为可能和你选的模型显示状态有关,你设置下LARGE  ASSEMBLY MODE

网友:
设置的问题。自己查帮助。关键词动态高亮。或者工具选项里面找找。

网友:
我的也是,现在还没找到原因,而且装配体里的自动搜索零件也不管用了,重装了也不行,郁闷中。不知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找到了,在你的“工具”文件夹里点“选项”,然后进入对话框后点“显示/选择”你会看到“允许在线架图及隐藏线可见模式下选择”单价选中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选项卡里一个选项可以解决模型问题了   不过特征管理器还是没变化

网友:
请继续找。还是在选项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