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为什么磨损得那么厉害,就快要磨断了!

楼主(2010-11-25):
~~希望大家帮解决一下:此传动轴安装两个6001深沟求轴承,L=170,轴承位相距100,没有轴向载荷,径向就只有皮带的张紧力,转速1200左右,本人初初接触机械对此实在是不解,轴承为什么磨损得那么厉害,就快要磨断了!

网友:
遇到过,轴承卡住了,用好一牌子的,装的时候内圆要紧配。

网友:
显然是轴与轴承内圈的配合问题。

网友:
      用好一点的轴承,

网友:
标示下哪个地方要磨断了

网友:
一定是轴孔配合松了,转速又不低,如果只一边磨损,还有可能是磨损端受了偏心力.

网友:
楼上觉得那个细的台阶处是加工出来的还是轴承磨出来的,呵呵

网友:
首先是轴承润滑差,摩擦阻力大,其次是轴承内环与轴的配合太松,应该是过渡或过盈配合。

网友:
那个槽是轴承磨出来的吗?
那也特狠了点吧
我司也有这种机械传动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轴承卡死不转,轴与轴承内环摩擦造成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很差,有东西掉进轴承里使轴承卡是不转。

网友:
轴承内环与轴的配合是不是太松了?

网友:
配合精度不够

网友:
呵呵  看了诸位大侠的回复……受益

网友:
建议如果是维修的活,方法就是加大过盈量

网友:
首先检测一下轴的精度,再检测一下带轮的精度以及与轴的配合精度,然后检测轴承与轴的配合精度,如果是外圈旋转再检测一下轴壳的精度。最好用名牌轴承厂的轴承。

网友:
z总结一下:1.轴与轴承配合有问题(设计或者制造有问题);
                    2.转配为到位;
                    3.轴承质量太差。

网友:
真牛 都磨成这样了啊

网友:
除配合过溢量要控制好外你还得考虑润滑了,1200转(没注时间单位应该是每分吧)不慢了。加上皮带机构都是有预紧力的。需要油浴式润滑了!再有就是6001轴承也太小了点,主支撑轴承(如果皮带在左边,左边的那个为主支撑)要加大,轴承选配左大右小。地方实在不行的话就改双轴承。

网友:
没装紧,磨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轴承和轴的配合没有做好,轴承滚动体中进入杂物卡住后,轴承和轴之间的过盈量太小,发生滑动,或者两个轴承没有装好,转动不顺利而引起磨的。。。

网友:
没见过轴磨成这样的,我遇到过轴承里进铁屑,生锈,卡死,后来拆开发现轴承里的球全碎了

网友:
显然轴承转子没有做平衡!

网友:
磨得这么厉害,真是太牛X了

网友:
楼上各位分析的 都很中肯,还请楼主说详细点。

网友:
配合的问题,轴承内圈和轴之间有间隙,时间长了磨损严重

网友:
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问题

网友:
很明显,轴承跑内圈了,轴与轴承内套之间有相对运动,导致轴磨损,配合间隙太大造成的。内圈要与轴过盈配合,不能让它们产生相对转动,参照设计手册重新选择配合等级。

网友:
如果是卡的紧的话,根据磨损情况看,应该轴承直接烧了,而不会还继续的磨损。感觉不是轴承的原因,可能是你负载的时候,存在偏心力。新手回答问题,愚见,还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除了要紧配,还要处理一下,表面硬度,磨成这样估计都没有热处理过

网友:
用好一点的轴承

网友:
各位都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都紧盯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做文章。俺不完全这么认为。即使轴承的内圈和轴的配合变成间隙配合,在径向力的作用下和轴的挠度下轴带动内圈旋转是完全可能的。况且轴承的滚动转动和内圈和轴的滑动来比摩擦系数绝对超小,何况还有润滑。这种现象是轴承的问题,1、可能是润滑不足,高速旋转等因素使得轴承发热膨胀,吃掉游隙,轴承的内组件抱死,致使轴和内圈滑动磨损。2、轴承内部异物进入,轴承卡死。3、载荷过大,轴承滚动体碎裂。4、轴承保持架损坏(磨损、断裂、变形等)卡死。

网友:
最好看看是不是轴承内圆加工精度,有问题容易造成超早期磨损

网友:
可能间隙配合了吧。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轴承抱死,轴直到磨断。设备管理工作的不到位造成。

网友:
我们遇到过的,
1.皮带张紧力过大(非专业人员维修时调的)
2.其他原因引起的震动。
3.润滑条件
还有看图上的轴好像没有进行热处理

网友:
轴承外圈太紧。。。。。。

网友:
对,轴承外圈公差不对,6001轴承外圈紧配合,是外圈抱死钢珠及内圈。。。。。

网友:
轴用js6的公差,轴承选SKF、INA之类的!我估计就不会坏了!

网友:
类似的配合问题国内有些企业为了简化工艺缩小成本,很少使用公差等级,一般就配车用的最多,要是轴与套筒之间其中一个坏了,那可要两个一起换掉了,要不就会出现配合不理想,降低寿命或其他连带故障

网友:
楼主说清楚是轴快磨断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轴承的问题了,就是你选择的配合不对,一般的应该内圈和轴没有相对运动,为过盈配合,不会有磨损的,如果是轴承套圈磨损的厉害那就检测有没有杂质进去或是游隙合适不

网友:
看到过这种情况,是机修工干的好事,为了装拆方便把轴车小了,间隙配合轴承内圈与轴有相对转动摩擦造成的.

调质
磨外圆
紧配合

网友:
1过盈量为0.01到0.02为宜
2轴承要用质量好的轴承。
3润滑脂要用带二硫化目的。
4轴承的密封要好以免污染。

网友:
买好点的轴承,另外轴承是易损件,定期要更换的。轴承用一段时间后,有可能钢球、保存架或铆钉断裂损坏卡死不转。这时需要换轴承。

网友:
不太可能吧,磨成那样子啊?

楼主:
回复一下大家:
首先工作环境良好,所受的径向力只有皮带的张紧力(W=10mm的平带)
槽就是轴承磨出来的!!我自己也感到吃惊!
还有就是配合问题:轴是负公差-0.02,拆出来的轴承里面的油干了,有灼烧的现象,不过还能转动,没有卡死。
是哪方面的原因导致呢?

楼主:
怎么没有师傅帮解决一下啊~~~~

网友:
配合问题,会不会是轴安装后跳动太厉害

网友(2011-02-24):
这是不可能的,轴承不转也不可能把轴磨成那样!

网友:
用好一点的轴承,估计是歪货。。。

网友(2011-04-04):
选型有问题吧?

网友:
由于有径向力,轴承与轴的配合间隙过大,造成磨损。

网友:
刚做机械这一行。要学的多了。
大家都高手。

网友:
左边深沟不可能是摸出来的,在如此大的摩擦应力下,再加上径向跳动,轴早就断了,不可能还那么直。

网友:
我公司也曾发生过此种情况,轴左最外端是斜齿轮,最右外端是同步带轮,中间布置有两个6007ZZ,而且是日本进口原装NTN品牌。轴与轴承配合j5。轻工机械,负载、转速都很低(500RPM以下)。机器上大量使用这种结构。大概有1/300的轴向楼主这种情况,轴磨得都快断了。因为出现概率太低,原因一直未找到。

网友:
由于不存在油膜,形成干摩擦状态。温度急升而使轴承与轴焊为一体。剥落是由于合金层被油的氧化产物腐蚀或由于往复载荷使表面疲劳,导致合金层剥落

网友(2011-05-06):
study it , benefit from it!!

网友:
游隙太大,间隙配合不好

网友:
好想看啊中国机械社区

网友:
由于本人就是生产轴承的,关于楼主出现的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分析,请勿扔砖:
1,用卡尺检查轴的精度不良,新轴承安装后与轴的配合度不良。轴自身精度不良也会导致磨损的情况。
2,安装不良,轴承的内圆倒角与轴肩倒角没有发生配合,安装时没有用专用压具压装,使用蛮力敲击轴承安装。用力过度造成轴承密封圈失效使杂质和水进入轴承内部造成油脂失效或滚动体与沟道的损伤,还有就是可能会导致保持架的断裂。这样会导致轴承失效。使轴承不能工作不良并与轴向摩擦,最后导致轴的磨损。
3,轴承在轴承室中受到过大的径向载荷,让轴承内部游隙过小,导致轴承内部烧油脂、滚动体在沟道内运转困难等轴承工作不良的情况发生,使内圈不能跟着轴一起运动做功或者使内圈跟着外圈一起运动,从而磨损轴。
4,私自撬开密封圈在轴承内部添加油脂的情况也会导致楼主轴磨损的事故。现在轴承里面的油脂由于各个厂家和技术要求的不同,各自使用的油脂也是不相同。现在轴承油脂一般分为钠基、锂基、钙钠基等,而且油脂里各个化学基的含量也会不同。轴承在出场的时候已经涂抹好油脂,如果自己再私自添加油脂的话,很肯定会导致不同油脂发生化学反应使油脂失效,从而导致轴承失效,使轴承与轴产生机械摩损。一般情况下,如果私自拆开轴承密封圈并添加油脂导致轴承失效的话,厂家都是不予退货和更换的。谨记!
措施:1,检查轴承室与轴的精度,不良的马上更换。
          2,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用专业压具和按照原厂压力参数进行安装,楼主在安装轴到内圈上的时候可以采用热装法安装。
          3,不能私自分解拆开轴承。
另外祝楼主的问题早日解决。!!  (编外:版主,您能不能改下发言限制,为了发这个贴是整整等了40来分钟啊,因为我之前也回了一个楼。我知道也理解你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游击广告员到处发小广告所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但是你也不能因噎废食啊,毕竟那只是一小撮人嘛,人民群众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有木有?有木有!!其实我们都伤不起啊伤不起,在这个用户组苦等发帖的人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祝这个轴承板块越办越好,为我们业内人士提供更多更好更准确的信息!!!!)

网友(2012-09-08):
轴孔配合松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间隙配合,内圈与轴滑动了呗。另外,这轴真的很顽强,没变形,没断

网友:
我赞同“ 6054654
.”的说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