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温球阀阀座处的密封材料

楼主(2010-11-25):
常温球阀阀座处的密封一般用O型圈,哪位大虾知道高温球阀阀座处的密封材料?

网友(2011-07-29):
高温球阀,看温度具体多少,超过三百度  我们建议选用 金属密封 石墨密封 ,但密封性能不好,所以在300以下 我们可以选择软密封,橡胶密封  和 弹簧制动密封圈 密封。  如果,有需帮助的朋友,找我就行。

网友:
用金属密封,紫铜材质,螺纹预紧

网友(2013-02-04):
金属密封。或者PEEK。

网友(2013-09-04):
310度也可以做到,但是材料非常贵  一公斤  2-3万   我们给北京航天做过用特殊材料做的,弹簧蓄能密封件。当时产品报价出来我都被下到了,不过客户还是强大 。接受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不便宜。   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咱可以设计密封结构  以及帮助选材,为客户定制最佳密封方案.幺八零肆久柒五贰叁五柒

网友(2013-12-03):
丁青橡胶密封圈,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