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加工,如何车的发亮?

楼主(2010-11-25):
材料 15Mn  直径11毫米 油冷 硬质合金带物理图层刀片 刀具刃口还是比较锋利 但有时候会出现发白,就是不亮的情况,外观看上去有一层毛似的,而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发白有的地方发亮. 参数从 S3000 --S5000 进给从 每转 0.03--0.15     余量从单边0.05--0.3 都调整过,粗糙度可以达到Ra1.6,但是就是不能发亮. 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怎么改善?   另外车槽刀也是这样的情况,槽的侧边还是可以,就是底部不亮.参数也是向上面这样调试过.

网友:
你最好试试金属陶瓷的刀片,肯定会亮的!

网友:
用YG刀片切45钢怎么都不会发亮,建议换下刀片牌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同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以前做活塞的时候,精搪刀能加工成镜面,然后想直径10毫米的小孔铝件能加工的那么好,钢件加工肯定更漂亮,结果,死活就是不发亮,转速狠狠的拉都是乳白色,不发亮,所以我估计他这个应该是刀片材料用的不对.

网友C:
车刀装高0.05mm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铝比刚件好车,只要不是太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刀装高0.05mm 看看。

明天试试看. 另外有个槽刀也是这个问题,也是这样解决吗?

网友:
你问下比较知名的刀具生产商,你这个材料我没加工过,估计是刀片材质的问题

网友:
我公司是一家 德资 专业生产立方氮化硼(CBN)和人造金刚石(PCD)刀具的生产厂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QQ:243702851
威士精密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www.wss.com.cn

网友:
车钢料吃刀量要足够,刀片断屑槽选好

网友:
进给量大一点,吃刀多一点,应该会量的。我车钢件线速120左右进给0,2以上。进给大了会看到刀纹

网友:
你可以查下资料,1.6是亚光,0.8才能做到'亮'。如果用一把钝些的刀可以做到亮,但粗糙度没法保证。

网友:
学习学习顶一下,了解不少、

网友:
换几种刀片试试、、、、

楼主:
肯能是产品的刚性不好.我用同样的刀片做其他的产品,参数一样做出来就很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刀片型号用错了,换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