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速度---请教

楼主(2010-11-25):
我现在这台机器在上午用的时候还很正常,中午换了个宝石之后切割速度就只有正常切割速度的一半还不到,然后换了新宝石新砂管,在压力不变,砂量不变的情况下还是这样,速度只有正常的二分之一,请教下各位

网友:
你的机器是什么牌子的新宝石使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
你说的压力不变, 是上午更换前和下午更换了宝石和沙管后都一样吗?
你说的速度慢, 是否说你要把速度调节慢了才能切割透原来的工件?

楼主:
更换宝石和砂管前后压力不变,然后切割相同厚度相同材料的工件只能降低速度(是更换前的二分之一的速度)才能切透,宝石砂管规格型号一样

楼主:
更换的宝石和砂管跟之前的是一样的型号,而且是重新换了三个宝石两条砂管,可以确定宝石跟砂管不会有质量问题了吧

网友:
重新换了三个宝石两条砂管,     刀头部分其他有没有换配件了,是什么牌子的机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换了宝石跟砂管上去后还是问题没解决,没更换过其他配件了

网友:
沙量少了  是宝石的问题  你先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也可能是沙的质量不好.

网友:
其实很简单!找你这么看,首先看你进砂部分是不是有地方阻碍了砂的流通!
再者你换了新的砂管这个就说明你的新砂管和宝石需要8-10个小时的磨合。
尤其是砂管,不是新的就是好。就跟汽车一样新车需要一个号的磨合才能进入状态

网友(2012-02-14):
纱管也要磨合期啊?磨合什么东西啊

网友:
那是必须的,有时候装个旧砂管比新的  速度还好呢.

网友(2019-08-30):
学习了。各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