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箱/盒子包装的除尘,有何好办法?

楼主(2010-11-25):
如题,在包装线上的包装盒子、纸箱产生的纸尘,都有什么好办法除尘?欢迎各位指点分享。谢谢

楼主:
就是包装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由纸箱、包装盒子带来的纸尘污染设备表面,区域较大且是半开放式的空间,如何解决除尘问题?能封起来使用除尘设备吗?价格如何?

网友:
方案一,将重要的设备部位,加装隔离防护.
方案二,在主要的污染源加装吸尘装置.
另外,对包装箱的存放进行管制.如外包膜,室内存放等.对上机的包材,上机前先清理.

楼主:
谢谢刀哥,方案三不错,就不知有没有能给纸箱除尘的(能不能一扎一扎地预除尘再上机就好)。另外,加一些罩盖是要的了。但罩盖表面的尘还是得除掉的。密封空间难已实现,所以我还得想

楼主:
就这种包装纸箱,能不能搞个容器拉台吸尘器除尘后再放上包装机器上用呢?(想搞个箱子放进去除尘)有什么好的工业吸尘器可用?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也请高人答复

网友:
你可以做个风道,让纸箱通过:风道1采用强力吹风把纸箱中的灰尘吹掉,再过风道2采用强力吸风把吹下来的灰尘吸掉,这个原理你可以去参考人家密封装配车间的进出风门设计。

网友:
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在无尘车间操作吧  然后再考虑怎么排灰吧

楼主:
无尘车间太高标准了吧我只想尽量减少纸尘,当然得低成本了。有没作除尘的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
8楼正解.支持一下.

楼主:
是啊,8楼那样的以前见过。得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无尘车间太高标准了吧

网友:
关注这个除尘问题。期待有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