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方管加工

楼主(2010-11-25):
在一件铝方管,长1800MM,宽50MM,厚30MM.中间是空的。壁厚3MM。要求在50MM宽的面上打一排直径5MM的孔,孔距有要求在+-0.1MM我们现在是划线打孔。效率太低,想求教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有何新办法。

网友:
做一个U型打孔胎具固定在铝方管上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一个钻模定位。。。。。。。。。。

网友:
做一个模啊。贴着对好位:卡好。
打就是了。

楼主:
`先谢各位,可是我定位打打到后面出现了一个累计误差最后还是会偏.

网友:
做一个简单的移动平台,加上步进马达及磁尺即可。

网友:
做一个模套呀,不会偏差

楼主:
我现在开始做一台专用钻机,可以批量加工了。谢谢各位!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速度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