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设备漏油问题,大家来谈谈!

楼主(2010-11-25):
设备的漏油问题应该是每个机加工厂都存在的问题,不管是进口设备还是国产设备,漏油或多或少的存在,现在国内很多厂都搞5S管理,很注重车间的生产环境,请大家谈谈你们公司的设备都是如何处理设备漏油问题的。

网友:
机床新的时候还好,用了一段时间就出现问题。出现漏油就弄油盘。不然没法打扫的。使用的切削油一入地就彻底扫不干净了。还有就是找源头,哪里出问题就修哪里。以前滚齿机漏油,我拆了半天,把切削油路重新梳理了遍,彻底的把漏油地方解决了。

网友:
国产机床漏油属于正常现在!!不漏油到时怪事了!!要想车间保持干净,可以搞搞5S或者TPS!!关键还是工人们的习惯和意识的问题!!5S要时刻搞,天天搞!

网友:
厌氧胶,不需要拆卸的地方直接胶上。车间准备点锯末

网友:
在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如何减少泄露,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工作环境,也可以节约资源。
不能再漏了才想解决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厌氧胶不知哪里有卖,使用后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
要是不漏油 那就不是中国的设备~ 外国的设备也漏油啊~ 这是不能避免的 ~ 有缝隙就会漏油~

网友:
设备多少都会漏油的,我们公司一般是做个油盘。如果漏油严重的话就必须找到漏油点,分析漏油原因,解决漏油问题。

网友:
油盘也有问题,漏到油盘里的油很难彻底清理干净

网友:
设备漏油似乎普遍存在,一般的是用油盘,严重的应当彻底检查,进行维修。

网友:
重新拆缸太复杂 觉得还是弄个油盘比较好

网友:
跟下贴。学习一下。加个字,凑个字数

网友:
漏油问题很普遍,有的设备用的时间不长,到处都是油污,但是不论哪种情况必须分析出原因,对症下药,改换油封的换油封,该涂胶的涂胶,只有从根上除掉毛病,才能彻底治愈。

楼主:
不知各位的油盘是什么样式的?
在下正准备采取这种措施处理漏油问题,想做整体的油盘,设备使用减震垫铁的很好做,
但要用地角螺栓的设备不知大家的油盘是如何避让调整垫铁和地角螺栓的?
请多指教!

网友:
天天5S就可以了,不要领导来的时候才做啊,还有一发现问题就要修啊,不要让他天天在那里漏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啊,

网友:
漏油处理,说简单,也很简单。说复杂,肯定不容易。
如何把一点处理好,保证下次不再漏油,还是要费点心思的。

网友:
弄机械的厂机床漏油可能是件很平常的事
但要管理起来
也不是很难的
就怕你不去弄
正常漏油也就那几个油路接口处
哪里漏哪里解决
应该还是蛮好搞定的

网友:
可以采用巡检的方式,对于时常泄露的地方,据情况定期更换密封件。如果是可以调节的建议先不要压太紧。只要不漏就可以。以后再漏又再收紧一点。个人经验。

网友:
我不知楼主漏得是切削液还是润滑油。若是切削液的话,那要找找原因,若是结构原因的话,那要从结构上解决,该做迷宫的要做迷宫,并且有的地方该折弯的要折弯,实在不行满焊。反正总有办法能不漏水的。

网友:
厌氧胶上网查,很多的。到机电市场买也可以,将你的需求提出老板就会帮你选好

网友(2011-12-07):
单位正在开展设备漏油整治活动,不知该如何下手?保持才是关键

网友(2012-04-10):
没有好办法解决漏油问题,只能锯末和漏油盘勤快些。解决漏油从设计入手费用很高。不简单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更狠,地围子,圈起来

网友(2012-05-10):
漏油是普遍现象 自己抹点胶吧

网友:
工定时检查,还要制作相应的油盘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