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调质开裂---求助

楼主(2010-11-25):
现有45调质钢料,直径130mm ,长为200mm的圆钢料,经850保温1小时后淬冷水,出现了裂纹。。而且是裂成了两半,不思不得其解,经成分分析,是含碳量为0.48,材料也属于正常吧。金相分析,无夹杂,无成分偏析,请问各位高手,裂纹是怎样才形成的呀,教我个方法!!!,小弟,不胜感激!!!是沿轴向方向裂开的。

网友:
我记的以前师傅说过调质度数太高,工件会断裂

网友:
    最好检查棒料的外圆,如果在轧钢时,表面有裂纹,调质时裂纹会向内扩散.解决办法: 1.提高棒料表面质量;2.检查断面裂纹深度,在保证加工余量的前提下,在热处理前外圆粗加工,将有裂纹的表皮车掉.

网友:
你是盐浴还是箱式加热,我估计这是典型的淬火冷却速度过快造成的。

楼主:
我是用箱式炉加的热。。温度应该 不会高,因为晶粒不粗大。我今天又试着淬了同样尺寸的五件,居然没有裂。。。哎,糊涂了

网友:
不是温度高,是水淬的时候在马氏体转变温度区间冷却速度过快导致内应力过大而开裂的

楼主:
经过金相的仔细检验,原材料中有大量的夹杂物。是从零件心部取样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肯定是材料本身带来的缺陷导致的,不必深究,无意义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金相的仔细检验,原材料中有大量的夹杂物。是从零件心部取样的,谢谢各位了

130直径的45钢,按说不应当淬透,也不应当出现断成两半的情况.我同意上述意见.若有证据,应当认为这是淬 裂的原因,

网友:
加热温度太高而冷却速度太快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