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这个怎么做

楼主(2010-11-26):
请教下,用CNC的机床怎么加工啊

网友:
看图我很菜,你发详细一点呀,什么材料等,还有那图也太简单了,公差,要求的平面度等都没有。 嘻嘻  觉得画全面一点,高手们好解答。

楼主:
我就是大概画了一下,
材料是45#。尺寸要求就当自由公差  我就是想知道用R4的刀怎么编这个程序

网友A:
你那图是错误的。内圆弧端直径15.7,R却是7.5。还是我没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图是错误的。内圆弧端直径15.7,R却是7.5。还是我没看清楚?
呵呵   我也觉得不妥

楼主:
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图纸就是这样的

网友:
随便走个圆弧就行了,这个工件只是要求一个相似的形状就可以了
程序很简单

楼主:
我是新手啊,不知道怎么编呀??能大概的说下吗

网友:
直线和圆弧相切呀  可以找一个小点球头刀先加工一下,在就好办了

网友:
用R4的刀画有两种方法,1)用半经补偿  2)写程式时直接写R3.5就好了啊, 你画的图形应该是左右两个R7。5的圆弧,中间还有一段0。7的线段

楼主:
你说的很对啊,能麻烦把程序发下嘛,有劳了

网友:
走个圆弧。。。。。。。

网友:
先开粗一下 再利用R4球刀精加工 用刀补(G41和G42)从两边沿轮廓编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