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到4套suzuki 侧面压紧钳(大型工件夹具)

楼主(2010-11-26):
日本原装铃木机床蛤蟆钳,长19.75cm 宽11cm 一组4个,全钢制造
8 小时前 上传
下载次数: 0

8 小时前 上传
下载次数: 0

8 小时前 上传
下载次数: 0

网友:
呵呵  HAINBUCH内涨夹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大概是什么价的?见识下。
单位写错了哟,是C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单位写错了,是厘米。这个10公斤一个,应该是锻钢制造毛坯的,绝对不是铸铁的,然后切削加工而成。所以精度很好,强度极高。正好4个一套,所以我就收下了,4个在1200元。如果换成铸铁几百元那用不了几十年的。

网友:
是好东西!有些情况还真的必须使用的。
估计有人还不知道怎么用,给大家介绍下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钳口铁镶嵌在燕尾拖板上,拖板与主架是精密燕尾滑轨。然后有一个高强度螺丝传动,可以沿一个倾斜角度提供30毫米不到一点的滑动,由于这是一个陡坡轨道,所以它可以分解成2个方向的力,一个水平向前,这就可以夹紧工具,另一个是下压力,可以再夹紧工件的同时压向台面,所以可以代替很多使用压板装夹工件,这是一种侧面压板。装夹大工件时不会干扰上平面的加工,很有用的东东。

网友:
很好的东西,学习了,谢谢。

网友:
夹紧力有多大?重复定位精度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夹紧力肯定很大,这种楔形下压强顶的形势夹紧力极大,几十千牛吧,重复定位精度是靠另外那种固定不动的挡块完成的,所以实际夹持一个大的四方工件不是光靠四个这样的压板完成的,需要借助挡块完成,成批加工一组相同工件时挡块固定不动,每次都是松那个大螺杆,楔形钳口退缩后就可以撤走工件再换上新的工件,所以重复定位精度极其高,这也是这类侧面压板提高效率的一个能力体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了  适用于粗加工

网友(2012-03-31):
学习了。准备做一个!!!

网友D:
铣大平面必备工具。。。。。

网友(点评):
应该是铣平面一刀下的绝佳夹具。名:万能平口钳

网友(2013-05-30):
嗯,学习一下,可以借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铣大平面必备工具。。。。。

厂里买了一对,好像1700左右,台湾大红鹰

网友:
估计有人还不知道怎么用,给大家介绍下如何?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不错。有时用确实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