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换了台机床,大钻头断削层怎么都磨不好

楼主(2010-11-26):
最近新换了台机床,大钻头断削层怎么都磨不好,铁削太大,钩不动,只有一点一点用手拉

网友:
降低机床进给量,重新刃磨钻头,适当减小钻头后角,修磨钻头横刃,钻头开分屑槽等等办法,都可试试。

网友:
把钻刃磨几个分屑槽,根据钻头直径大小2-5个就可以好清理了

网友:
钻头大了,切削刃长,不容易磨直,导致切屑成条状。在钻头磨好后,可利用砂轮的侧面修磨一下,只要刃直了,切屑就会成卷状排出。详细内容请看“立磨麻花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