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垫圈、平垫圈如何自动送料?

楼主(2010-11-26):
各位大侠:波形垫圈(如图)如何自动上料(装到轴上)?另外,平垫圈除了采用真空吸附,还有什么好方法能自动送料?真空方式成本有点高,机构又大。请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不知道,顶一下,希望看到高手回答。

网友:
振动盘,平出料,下倾一定的角度,在加分料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波形垫圈不会重叠吗,改如何上料呢?

网友:
还不了解这方面。希望高手能够尽快给您解答~~~

网友:
不懂了,等高手回答、、、、、

楼主:
这在自动组装方面运用广泛,希望各位贡献高见

网友:
不会重叠,你计算好尺寸,做T型槽送料,上料可以考虑磁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感谢,希望各位继续指教

网友:
不错的帖子,我们设计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送料机构

网友:
可以考虑将垫圈放到圆筒里,垫圈可以在里面滑动,在圆桶的下面有一个限位的机构,每次只能允许一个垫圈通过,就像枪的子弹一样,再将这个圆筒移动到轴的地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说可行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考虑将垫圈放到圆筒里,垫圈可以在里面滑动,在圆桶的下面有一个限位的机构,每次只能允许一个垫圈通过,就像枪的子弹一样,每次只能有一个子弹上膛,再将这个圆筒移动到轴的地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说可行吗?要是还不明白,我可以给你出图,不过现在很忙没时间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行,波形的会卡在一起而且想让这东西顺利的掉在圆通里,又是个难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了啊,圆筒可以比你的垫圈大很多,将很多垫圈叠起来放在圆筒里,在圆筒的上面加一个波形的盖子,形状和你的垫圈一样,这样垫圈在圆筒里就可以定位了,圆筒分两层,下面那一层只能放一个垫圈,在两层分割部位用波形垫圈形状相同的插板,这样就可以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了,我想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垫圈用手工放入圆筒吗,这样没有效率,我的意思是直接用振动盘送料。用磁铁吸取水平排列的第一个垫圈,再用分割器做个间歇运动的转盘,这样的装配方式效率比较高,设计合理的话,100个/分钟应该没有问题。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如有冒犯,望谅解,只是为技术讨论而已!

网友:
         这个系统我看到过,效率很高,不知道您设计的要求是什么,我找找那个视频给你看看;
         技术讨论没有什么针对的,大家通过讨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的想法可行,但磁铁吸零件如何掉下来如何解决?

网友:
个人感觉yangxiaohui_09的意见还是可行的

网友:
环状磁铁,中心做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考虑将垫圈放到圆筒里,垫圈可以在里面滑动,在圆桶的下面有一个限位的机构,每次 ...

考虑目前市场上的垫圈主要是采用边角料冲裁而成,厚度直径都相差很大,很多超出国标尺寸公差,并且很多带很大毛刺,更有变形缺一块的,零件质量很差,子弹上膛打出的方法你还认为不会卡料炸膛吗?就是在桶的下端工件推出向做弹性避让件,由于厚度及毛刺的影响,故障率会很高。这种方式的前提是零件质量要有保证,不然就不要采用了,故障率高的吓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向您说的那样,我的建议不可取,谢谢您的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你的建议,你有什么方法上垫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垫片公差比较大的时候上料很麻烦,上面朋友讲的桶式上料我做过的,由于厚度及毛刺影响,卡料严重,水平方向用直线送料器或皮带带动也一样容易卡。
我的建议是:最好是垫片立起来滚动下料,这样做的好处是,去除直径公差影响,降低厚度偏差影响,出现毛刺原因卡料现象易于排除故障。滚动下来后再做分料机构。此方案我没有实际经验,故障率无法验证,但应该比水平出料要好,展会上见过这种下料方式,有实际应用实例的。
如果垫片质量有保证,最好是水平出料,上面朋友提到的振盘出料到直立料筒方式很可靠,国外设备多采用这种方式,但是老外的垫片质量好的没话说,不是国内垫片质量比的了的。或振盘水平出料到平皮带上(建议不用直线送料器),再做分料装置也可行,都有成功先例,国外设备多采用皮带输送而不选直线送料器,皮带输送没有直振的工件跳动,卡料少,输送速度快。
个人意见,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受启发!那取垫圈装在轴上除了用真空,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1.电磁铁吸附
2.弹性手爪卡住内孔,套筒推出到轴上
3.水平出料的话平推出来靠重力也能套上
4.或振动盘出来进直筒,桶内有同轴心钢丝,直接穿起来,最下面做分料装置,钢丝靠垫圈外径固定(外围做轨道固定垫圈外圈,再有穿起来的垫圈固定钢丝)
供参考,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好方案

网友:
不知轴是怎样情况啊   通断磁铁好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轴比较简单,是不锈钢材料的

网友(2013-12-06):
老大,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方案?
我厂是生产步进电机的,想把波垫和平垫能自动装配上去。

网友(2015-01-10):
薄片出料是挺麻烦的。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