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CAK40数控机床刀架,2工位有时不锁紧!

楼主(2010-11-26):
我们这里有台机床刀架2工位有时不锁紧,其余三个正常,刀架是常州新野机床厂生产的。机械没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机械没问题。诂计是那2个锁不紧的信号线、盘有问题。和其它刀信号线调换试一下。

网友:
首先检查夹紧开关位置是否固定不当,并调整至正常位置;其次,用万用表检查其相应线路继电器是否能正常工作,触点接触是否可靠。若仍不能排除,则应考虑刀架内部机械配合是否松动。有时会出现由于内齿盘上有碎屑造成夹紧不牢而使定位不准,此时,应调整其机械装配并清洁内齿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看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把上面那个黑盘往下弄弄   可能是没有压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带刺磁铁那个黑盘啊

网友:
我琢磨着你拿说明书改改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