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刀的一些问题 请教

楼主(2010-11-26):
本人在公司率先引进了水刀,在这行业目前我们公司也是唯一一家使用水刀的,目前用大地的  3040增压器
一直有些使用上的小问题,还请大家指点指点
首先 说下我们的加工情况:工件为 5MM 、10MM 的压铸成型的铝合金盖板, 还有一种很脆的塑料盖板,也是模具成型的。
两种材料很容易切割3040在 320MPa  的压力下 5MM 铝合金盖板  1000MM/S  都能切透
只是在这个状态下 2米*2.5米的悬臂不是很稳,很明显得看到刀头抖动,效果实在不理想,切那种塑料盖板更不用说了,目前我们都是放低了速度来切割的,而且由于我们的塑料盖板材料很脆切割压力我们只能放到200MPa。
我们正在考虑引进更好的水刀 目前希望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哪些厂家的水刀机身比较稳定,我们希望达到2000MM/S甚至更高的切割速度,因为塑料材料在300或更高压力下 实在太容易切割了
2.哪家的水刀自动除沙比较好?由于我们的工件都是经过喷塑之后再切割,切割后泥沙留在工件上还要清理,有些产品的表面是喷沙效果的更难清理
查过些资料,国外的设备这方面做得不错,切割时泥沙都用水冲走.
3.FLOW有个UltraPierce™ 真空辅助系统,用来切割脆性、迭层材料,我们的塑料材料就是这个性质,目前还有哪几个产家有这个?效果如何?
4.增压泵与直驱泵哪种更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长远来说直驱泵应该成本低些,虽说维护更频繁,但是直驱泵的结构简单,是否维护容易些?
5 OMAX 国内有代理不?  有没有中文官网?  OMAX 与FLOW 目前在中国的售后服务怎么样?

楼主:
刚问到了OMAX情况
他们的22KW的直驱泵  维护只要 换高压密封件 并且 水温15度使用  600小时换一次 真的这么方便吗?
增压泵 可是要频繁更换 阀芯 阀垫 啊

网友:
如果要精密切割,悬臂是不行的,要买龙门的机器。OMAX是做直驱的老大,质量没有问题的。还有保养要看个人使用了。我也是使用的直驱,使用的很好。

网友:
同样东方水刀的意见, 要保证工件的稳定还是龙门式比较好,.
如果你的工件精密度要求不高 (+/-0.13毫米)的话, MAXIEM 的就是龙门式的.

网友:
FLOW 的水切割和WATER JET的水切割都不错.

网友:
可加QQ820061148进行探讨

网友:
学 习了,高手真的蛮多的

网友:
龙门式的确实精度高,而且稳定,悬臂式的可以切割比工作台大的工件,但精度稍低,各有特色,看你们具体需要了.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没听说过,大地的机器每一道关都是经过严密检测的。尤其是稳定性方面,更是引进高昂的激光干涉仪检测。 楼主 看看是不是材料没放平或其他问题

网友:
楼上的朋友, 激光干涉仪检测只能测量设备的静态精密度, 意思是 切割头由A点行走到B点, 然后测量2个点的工差, 但是如果是要测量真正的切割精密度, 是要用球杆测量仪(加工中心通常都用这设备来测量的), 它是在设备运动时测量行走时的误差(包括了滚珠丝杠在运动时的震动)。 激光干涉仪并不是一种很精确的反应切割精度的设备。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还有种可能就是悬臂的机座配重问题。

网友(2010-12-28):
朋友刚采购的OMAX的 MAXIEM 水刀,
就结构来说,MAXIEM 水刀很扎实,比国内厂家厚道多了。
直驱泵结构相对简单,但感觉备件比较成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做工很好的。传动部分是力士乐做的,很简单,好用。维修成本低。高压泵是带变频器的省电,电机软启动。

网友:
同意胡司令的,我们这的设备使用过一次激光干涉仪,也是只能测量单根丝杠的精度,跟工件精度关系不是很大。
你要求那么高,如果是板材不大的话,可以试试小工作台面的,毕竟体积小,精度比较占一方面优势。

网友(2011-03-31):
了解了激光干涉仪!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长春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石油钻采设备哪家好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

网友(2012-07-27):
评价一台水刀的好坏从那几个方面看呢,近期小弟正在学习水刀相关知识,那位大哥大姐告诉我下。谢谢了。

网友(2016-05-10):
大地的水刀确实是很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