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电磁铁可以换成直线电机不?

楼主(2010-11-26):
液压阀的电磁铁可以换成直线电机不?
好像还没见到过直线电机推动阀芯运动的阀。谁见过?

网友:
没见过,好象成本更高吧

网友:
没见过 一般装置设备都要求简单实用达到所需功能要求 只要达到要求 当然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
电机驱动阀在农业机械上应用很多,特点是用开关信号可以实现比例调速,控制方式简单,但需要与压力补偿阀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