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锯条卡死取出方法,紧急!

楼主(2010-11-26):
  我公司买的带锯是800*600mm 的尺寸,现在在锯宽为740mm,高为420的扁锭时候,在锯到一半的时候出现锯条卡死,无法运转,导致电机保险烧坏。 现在无法将锯条从扁锭里取出, 锯条只要一启动走据就会烧保险;将锯条锁死后用液压钢提升,也无法将锯条拉动。 PS: 现在正反两面的扁锭中间都各有一根锯条。            跪求高人指点, 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扁锭加热试试,避开锯缝

网友:
假如扁锭不很硬的话,在切缝处钻孔,钻一排,用55号钢的有一定锥度的销子先冷冻一下再放进去,尽可能紧,再打紧,再加热销子,用其他销子再打到相邻的孔里,加热的销子别打,一打就没有效果了,这样反复试试看,一般只要能撑开20道,就可以退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用楔铁也可以吧?另外,电机反接,让锯条反转是否可以退出?会不会伤锯条?

网友:
用手工反向旋转电机,看看行不行,

网友:
有照片吗?

网友:
用楔铁打入已割开的缝中,再用木榔头敲锯条的两头上下,慢慢使其松动,就能拿出来了。

网友:
你锯的时候是不是你没有润滑啊,才会造成卡死啊。

网友:
加热看看只有敲

网友:
1将锯床的电机换向,2一边点锯切马上点上升如此反复。我单位的锯床一般没有反转,用方法2都可以。您的,加上方法1如果还不行,那就看是不是要落料的那一段,是否下面支撑住了,如果是就会越锯越紧。就必须把支撑点改在非落料的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