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密封产品,求助

楼主(2010-11-26):
我要密封一个轴,直径85mm
还有一个直径156的球阀,需要密封球体。介质气液固三相, 温度120度时10MPa, 零下196度时 40MPa
有没有相关的产品?
如果有,请发资料至qgskkh@163.com产品尺寸,安装尺寸等

楼主:
聚四氟乙烯往复密封
  目前,使用的往复密封主要是采用橡胶制成的O型圈,或V型Y型圈。它的缺点是:工作温度低,容易磨损,寿命短,耐压低。另外,由于它摩擦系数大,往复运动时容易产生“粘--滑”现象和“爬行”现象。
  我们利用填充聚四氟乙烯的各种优点来改造往复密封,目前我厂生产的“内撑簧的聚四氟乙烯”往复密封就是一例,它的结构如下:
由于聚四氟乙烯缺乏弹性,所以必须要有内撑弹簧,它提供一个初期压紧力。(撑簧用不锈钢制成。)
  当被封流体受压时,它会流入密封体腔内,增加密封体对缸体压紧力。被封流体压力越大,密封体压紧力也相应越大,始终保持密封件与气缸壁上的压紧力永远大于气缸内流体压力,实现密封功能。
  它由于是用填充改性的聚四氟乙烯制成,所以具有许多优异功能。它的工作温度可从-200 ℃~+260℃~+300℃。被封流体压力可从高度真空到400MPa。被封流体可以是油,也可以是水,或其他化学流体(酸、碱、溶剂等等)或气体。使用寿命高,不会产生“粘——滑”和“爬行”现象。能允许很高的滑动线速度,能允许在少油甚至无油润滑的条体下正常工作。低的摩擦系数,滑动缸具有很高的机械效率。

网友(2011-03-16):
建议使用金属硬密封!13550905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