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效率,请教

楼主(2010-11-26):
如题,看到有些设计的压力容器要求焊接效率,但是什么叫焊接效率没搞清楚,菜鸟请教了~

网友:
一般是指节拍吧?但纯焊接时间是固定的,主要是工装,和装卸件的辅助时间

楼主:
查了些资料说焊接效率与焊接质量成反比,怎么还有些招标书上有要求焊接效率100%的啊,不懂?头晕中~

网友:
焊接效率100%?从没听说过,焊机一刻不停吗?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