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工程图,重复要素的标注办法,求助

楼主(2010-11-26):
不同零件的图纸中,重复结构的东西是很多的,在普通的CAD中,我可以复制过来,直接用即可。比如密封圈槽的局部放大图。如图所示在KMCAD中,我可以把图形,尺寸,粗糙度,公差等一起复制到另一张图纸中,只要小改就可以。但在SW中每次都要重新标注,很麻烦,有没有解决办法?我试过图片,不行,因为有些尺寸比如图中的71需要改。做一个零件,用自动标注,可以,但不能标注粗糙度,公差等。图纸中可以插入两个零件,但不能一个链接,一个断开链接。用块,图线选不上。

网友:
楼主,你那个71的直径尺寸如何标注出来啊,我还不知道如何标注。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SW帮助,输入“移动及复制尺寸”,OK

网友:
哦,谢谢,是移动过来的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解决办法,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1-08-03):
恩 是个很好的问题 不错 定下

网友:
2楼 楼主说的可不是移动过来的意思  是可以隐藏延伸线+更改任何尺寸箭头的样式

网友:
这是个很不错的问题,楼主,我也想知道你的那个71的尺寸怎么标注的?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