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挠度作何解释

楼主(2010-11-26):
折弯机参数里有挠度补偿这个参数,由于是自动生成,不知其定义,和哪些数值有关,希望大虾指教

网友:
梁弯曲变形时,以梁变形前轴线为X轴,垂直方向为Y轴,对称弯曲情况下,变形后梁轴线为XY面一曲线,称为挠曲线,任意X处Y方向的坐标,代表X处横截面Y方向的位移,称为挠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如果给个示意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看看能不能画出来,试试。

网友:
小弟AUTOCAD实在太次,没画出来。
在网上找一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挠度通俗意义上讲就是梁等在受载后所产生的弯曲变形 具体计算给你个PPT,你自己看,很全
还有不同梁和工字钢的挠度计算快捷小软件(后缀名把.DOC 改成.EXE   无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弯曲变形时,X方向不同点的挠度数值是不同的?那么我们钣金件折弯时的挠度补偿值是根据哪个点的挠度值来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找出最危险截面,然后计算挠度,进行补偿,抵消预变形,这是理论上
你的图没看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受力吧

网友C:
折弯机在工作时,两个压力缸是在压力板的两端施压,所以折弯工件的变形合力偏向中间,这就会使压力板产生向上的挠度。通俗点说,就是使压力板变形了。压力板的最下端原本是一条直线,但是,产生挠度后就变成了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两端低,中间高。由此造成上模进入下模的深度在整个工作台上并不一致,基本上都是两边深,中间浅。但是,折弯角度与上模进入下模的深度密切相关,所以对于比较长的折弯件,在没有挠度补偿的情况下进行折弯加工,会导致工件中间的角度大于两端的角度。挠度的大小,一般取决于工件自身材质的属性以及长度、厚度等。硬度越硬、长度越长,厚度越厚的板材在加工时,产生的挠度会越大,反之越小。目前,折弯机的工作台挠度补偿大都采用以下方式:1.在压力板下面使用梯形楔块或函数凸轮,手动调节。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小型机床或者服役期较早的机床2.在下工作台的中间布置辅助液压缸(一般为三个)。在折弯加工时,辅助液压缸把下工作台的中间向上顶起,使下工作台也形成一条中间高两端低的曲线,用以补偿压力板的变形,属于自动调节。这种方式在3米以上的机床中较多采用。楼主的折弯机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了,由于是自动调节,所以数控系统里面会有“挠度补偿”这一选项。楼主使用的数控系统应该是Delem公司的DA系列数控系统吧!这两种调节方式都各自有缺陷,所以某些折弯机上同时使用这两种补偿方式,用以互补。自动调节的挠度补偿值一般是由数控系统根据输入的材料属性、厚度以及折弯长度自动计算,但是也可以手动更改。在加工时,若是两边角度好,但中间角度大,可以将补偿值加大,反之减小。此外,如无特殊需要,强烈建议楼主尽量在工作台的中间加工。梯形楔块或函数凸轮的调节方式一般用于小范围的局部调节。

网友:
楼上的真是高手呀!说得很好,很通俗,容易理解。

网友:
说的简单点就是变化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弯机在工作时,两个压力缸是在压力板的两端施压,所以折弯工件的变形合力偏向中间,这就会使压力板产生向 ...

说得太好了,通俗易懂,全面,没话说了.

网友:
太遗憾了,威望不够,下载不了

网友:
解释的很透砌,学习了

网友(2011-07-07):
请问机械补偿的挠度补偿是怎么一回事哦

网友:
解释的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2011-12-15):
楼上的真是高手呀!说得很好,很通俗,容易理解

网友(2017-12-23):
太好了。谢谢你们的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弯机在工作时,两个压力缸是在压力板的两端施压,所以折弯工件的变形合力偏向中间,这就会使压力板产生向 ...

表示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