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的平面度大概需要多少?

楼主(2010-11-26):
   此钢板是作为冲压模下模件,表面要求其平整不弯曲,也就是平面度拉,现在这块钢板用的时间长了,有点弯了,打电话给原厂商也不知道表面的平面度,我想请教一下,这种模具被压板的平面度一般是多少??内行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冲模模板的,倒像是移动式模压模、压注模或橡胶模的模板,另外一般模板的平面度应在0.05/300之内

网友:
做什么的啊,要求不高自己用磨床加工到自己要的尺度就可以了

网友:
要求不高用磨床加工,那要求高的话再如何处理呢,呵呵
一般都磨床再磨一刀吧,长宽两三百左右,平面度0.02MM是很好做到的

网友(点评):
呵呵,要求更高就精研啊

网友:
平面磨可达0.01mm以内,基本可使用了。

网友:
可以去哪冲模标准查查啊,应该是0.02-0.03/300mm

网友:
一般的平面磨都能保证要求!

网友:
脱模剂还行,磨效果俺觉的不好

网友:
完全就是门外汉,嗨,瞪什么瞪,
我说我自己呢

网友(2012-05-16):
0.02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实习时学的钳工铲刀技能了,三块板,循环交替地铲,就能铲出平整度非常高的板来。纯手工技术活儿。

网友(2014-05-22):
查机械设计手册 形位公差里面有个数据的 里面有对平面度的公差等级的数据 看机用几级的公差 相应的会有数值

网友(2019-02-25):
是可以插进去的模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