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生热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0-11-26):
轴承的生热率怎么计算?知道摩擦力矩了,直接除以面积吗???那个部分的面积啊~~谢谢哦~~

网友:
怎么还有生热率?是温升吗?我在SKF网站上面计算过,上面好像有计算公式

网友A:
Q =k4 * n * M

M = k1 * G1 * ( n * μ) * 0.62 * (Peq) * 0.3

    Q = 生热量(W)
    k4 = 0.105
    n = 转速 (RPM)
    M = 转矩 N.m
    k1 = 2.56 x 10-6
    G1 = 几何系数(轴承固有数据)
    μ = 运行温度下润滑油的粘度 (cP)
    Peq = 当量动载荷 (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这个是生热量,那生热率那???

网友(2012-04-05):
引用 网友A:
Q =k4 * n * M

M = k1 * G1 * ( n * μ) * 0.62 * (Peq) * 0.3

你好,我的研究里要用到轴承生热量公式,能问下这个公式出自哪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