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滚珠数怎么确定??

楼主(2010-11-26):
轴承的滚珠数怎么确定??可以查资料吗?查哪里啊??谢谢各位高手了啊~~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应该能查到,在论坛看看,应该有,我看到过

网友:
直接可以查询轴研所或洛轴的标准,上面有他们的计算标准,不过根据情况自己也可以稍微改变钢球个数和钢球大小

网友:
这应该和轴承的应用工况有相当的的关系。一般要求高负载、低噪音、地震动的工况,滚动体数量要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我查过没有啊~~在本论坛有吗?那我去查查。。。thx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确定那???是不是同一型号的所有的厂家的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公司有轴研所的产品目录,可是没有找到关于滚珠个数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哪里可以查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大,目录没有用的,是手册,而且个数不太一样,有优化的和不优化的两种,其实如果是生产深沟球的话你们可以搞一本,所有的尺寸都可以查到,包括保持器什么的都有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专家啊~~手册只有厂家有吧~~

网友:
楼上的公式只是理论值,Dpw是截圆直径(Dwp可能是笔误);Dw是滚珠的直径。其实在轴承设计中,滚珠数量的确定
* z z, f. ^$ @关键是轴承的承载能力,因为轴承的承载能力是和滚动体的数量呈正比的。
例如:ISO 标准就规定
对于球轴承的载荷计算公式中,滚动体数量的0.6666 次方是公式的一个乘数,
而滚动体数量的0.75 次方就是滚子轴承的。所以增加滚动体的数目就可以直接增加轴承的承载能力。
但是滚动体也不能无限的增加,所有才有了以上的公式。用多少滚珠还要考虑保持架,考虑装配等等其他因素。! W P% r3 v: @8 { l
例如, 普通的204球轴承,使用5/16英寸球时,正常是使用8个球。使用同样尺寸的球,在最大载荷能力构型中,最多可以装到11个球。比较额定动载荷,11个球就比8个球要至少提高20%。至于如何装11个球进去,那就费脑筋了。
这个就要看轴承是用在啥上面了。最简单的办法是,不要保持架,但是不要保持架,球轴承的速度能力就不行了;还有的在内圈开装球的槽,但开了槽,轴向的承载能力就没有。当然在极端情况下,把外圈开缝,放完球后,再用钢丝加固的也有。还有一些特殊的场合,载荷不高,但是转速快,加速度大,为了避免球冲击保持架,还可能人为的减少钢球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