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工件的热处理

楼主(2010-11-26):
公司的一种撞针:工作部分直径3.34   长度10左右  硬度要求HRC58~62请教:有没有一种在成型之后再经过处理且不变形的办法??

网友:
热处理后在加工一下不行吗。

网友:
留加工余量,热处理后,在精加工到尺寸。

网友:
普遍的做法。引用楼上“留加工余量,热处理后,在精加工到尺寸。”

网友:
热处理之后产生的应力都会使工件变形,一般都是采用楼上的做法!

网友:
做淡化出来 几乎没有变形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大致工序    调质----精加工至尺寸----离子渗氮

网友:
热处理之后产生的应力都会使工件变形,留加工余量,热处理后,在精加工到尺寸。

网友:
普遍的做法还是留余量,热处理后再精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