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组合阀从上到下有什么循序吗

楼主(2010-11-26):
液压组合阀从上到下有什么循序吗

网友:
液压组合阀,是不是叠加式的?如是的话,电磁阀在最上面,其下面压力控制阀,再下面流量控制阀,然后方向控制阀加底板

网友:
那得看是什么阀了,而且它在叠加阀组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起的作用不同 放的位置也就不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11-05-11):
en ,学习了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