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阀里的减压阀调到最大了,但压力还不够!

楼主(2010-11-26):
我一个组合阀里的减压阀调到最大了,但是压力还不够,然后我在把液压站的压力调大点,压了会大吗

网友:
减压阀是出口压力控制,跟你的负载有关系,如果你要调减压阀的压力的话,要让执行机构在工作壮态,还有系统主压力要高于减压阀的压力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
& s+ x. ?' s! O# P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负载太小了,压力当然也就上不去了

网友(2011-05-11):
还是没明白啊  压力能推动负载 那还调它干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