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求解答

楼主(2010-11-26):
图中所示的是一个倒锥体。自己设定起刀点位置、用一把90度的外圆车刀车削,
毛皮尺寸是&35*100

楼主:
谁可以帮忙讲解一下或者编一下程序给我看看
用的是广州数控 gst-980t

网友:
需要一夹一顶加工,先加工外圆到30 ,然后掉头夹持长度在8MM米处,顶上顶尖 把中间的 和锥度加工出来!~!~
我以前是这样做的 ,哪有不对的后面高手改下把

网友:
直接加工到尺寸,然后去端面就好了,余量很丰富哦

网友:
一把90度的刀加工完这个工件,我编不出来。

网友:
只是说用90度刀,并没要求怎么装吧!把刀装成45度刀或副刃多磨些行不。

网友:
除了前面那个锥度,全部做出,刀子反回来装,反转,往回走锥度就OK了, 工件才75 ,毛坯100。用90°你要劈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