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控制,如何快速调节实际值与设置值一致?

楼主(2010-11-26):
我公司液压机压力控制由原来的手动调压改成自动比例调压,plc程序调试出现一点问题,就是程序设置为5MPA ,实际为5.5,程序设置为10MPA ,实际为9,程序设置为25MPA ,实际为20,压力是5-25MPA 可以调节的,我特向大家请教了!有什么好的编程方法可以快速调节实际值与设置值一致?我将不胜感激!

楼主:
上面问题补充一下:比例调节阀是ATOS的,PLC是欧姆龙CJ1G-

网友:
你应该先对阀的压力与设定值进行标定,看你现在的数据,感觉你这阀的线性度不是特别好!

网友:
有大,有小,没有一个常数可以当系数用.阀有问题吧.

楼主:
是ATOS的电磁比例阀,阀体与比例放大板成套供应的

网友:
首先 你要连上PLC检查下设置的数值数字是否正确,再量下比例阀控制板那个接入信号是否是与你的PLC设置成比例的,确定好这个后,把油缸打到头,再次检查压力值与设定值是否成线性比例关系!

网友:
开环模式下,无法保证实际值与设定值的自动跟随;
如果能够实现实际压力反馈的闭环调节,则可以用PI调节原理来实现所需功能。

楼主:
哦,谢谢大家,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