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怎么计算油漆用量?

楼主(2010-11-26):
每当做完一台设备,需要喷涂油漆,但不知道油漆用量?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要有这方面的软件就更好了,感激不尽的,谢谢

网友:
油漆用量计算方式!油漆分为三种方式:喷漆、刷漆、滚漆

一、喷漆

喷漆用料最多,喷的较为厚实,如果1桶5升装的喷大约可以喷到70方左右(一遍)

如实用面积是67平方,按照计算方式就是总喷漆面积是=67×3=201方,如果底漆喷一遍,而5升的底漆可以喷到70方左右,那么就需要3桶底漆才够。

而面漆一般都是喷二遍,简单算法就是底漆的数量×2就可以得出面漆的数量。

如实用面积是67方,那么面漆就需要5-6桶,底漆需要3桶

二、刷漆

刷漆用料最省,缺点就是油漆油的较为薄些,如果1桶5升装的刷大约可以刷到80-100方左右(一遍)

如实用面积是67平方,按照计算方式就是总刷漆面积是=67×3=201方,如果底漆刷一遍,而5升的底漆可以刷到80-100方左右,那么就需要2桶底漆就够了。
而面漆一般都是刷二遍,简单算法就是底漆的数量×2就可以得出面漆的数量。

如实用面积是67方,采用刷漆,那么面漆就需要4桶,底漆需要2桶

三、滚漆

滚漆的损耗介于喷漆和刷漆之间,比喷漆省油,比刷漆费油,滚漆由于滚后有凹凸感,感觉有些不平,因此现在很少人采用此种方式。

楼主:
稀料和油漆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
要看是什么油漆  和油漆的方式

网友(2012-03-28):
参考下, 也经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