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夹头应怎样加工?

楼主(2010-11-26):
这是个绕线机夹头,材料是40Cr,我们是先车,8mm放磨量,外圆也放磨量,然后淬火,硬度达到40到45度左右吧,回来再内外圆磨,就是在粗车的时候遇到问题,在做红线表示的那个空8.5,在淬火前是要做准的,但是用刀车的活会弹刀,因为刀杆太细,搞不好还会断,我们现在是用钻头摔,比如说就是拿一个8.3的钻头,我们前面六10mm左右,后面磨小,让开,用前面那10mm在里面摔,但是不理想,经常要在淬火回来后电火花,那样成本会加高,希望哪位高人给指点下,应怎样加工好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买一把硬质合金铰刀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买一把硬质合金铰刀就解决问题了!

这位大哥,这个夹头是一头是8mm的孔,一头是M8的螺纹孔,中间是8.5mm的孔,用铰刀怎么加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敢问 你这个零件可以镶一块做吗

网友:
把M8的螺纹改成M10加工工艺就简化了。

网友:
先钻后铣

网友:
个人意见:8.5纯粹是为了镂空而已,如果光洁度不高的话,就用镗刀挖一下,建议用机夹镗刀,毕竟这段不是配合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认为:8.5的孔要求不高,可以从中间分开做,先做里孔,焊接在一起,车外圆,再加工两端的孔,保证同心度就可以了,如果是批量生产这个方法就不太合适了。。。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
我公司的夹头都是自己做的,我们己做了七八年了,工艺相当成熟,对于你这个夹头,我想说几点:
1.
材料:40Cr的材料做夹头不是很理想,我们曾经也试用过。40Cr弹性不好,如果热处理撑握不好的话,很脆,易断。我们用的是合金弹簧钢60Si2MnA,此材料热处理后弹性很好。
2.
8厘的孔是避空的,没什么实际的意思,目的是壁薄增加夹头的弹性。如果M8的螺纹能更改,最好改为M10的,这样方便加工,孔直接钻出即可。如果不能更改,8厘的孔钻小些也可以,没多大的影响。
3.

热处理后如果能磨内孔,外圆,锥度那是最好,若是没有磨床,也可能精车,但车床的精度要高些,而且15厘的外圆,8厘的内孔,15·的锥度必须一次装夹车出,保证其同心度。

网友:
先说明自己是初学者,
这也没标粗糙度,无法判断φ17孔是不是很重要啊,不重要就镗刀挖,重要就铣吧

网友:
楼主你这图纸跟设计谈谈!看能不能改!要是能改的话!我同意(几楼说的我忘记了)他的说法!把M8改M10的就好加工啦!

楼主:
这个夹头,直径15有要求还有前面的锥度和直径8的孔一定要同心,外圆和8毫米孔我们是内外圆磨加工的,至于那个M8孔不能呢个加大,因为客户机器上的轴头部就是M8的,我们做的是零散件,8楼的那位大哥说用机夹镗刀请问有卖的吗?那个刀好小啊

网友:
楼主
不知道你们生产这个的量大不大
若果量的的话
建议楼主用展刀做
那样可以克服镗的时候震刀

网友:
确实不好办,设计就没考虑吗?不影响使用的话就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