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精度为一丝的产品,用什么量具来测量?

楼主(2010-11-26):
机械加工中,我们通常用的是千分尺与内径量表,虽然这个最小精度为一丝,但加上人为,环境等因素累计误差,测量精度肯定达不到一丝。因此,要加工图纸精度为一丝的产品,我们需要用什么量具来保证?(产品为大批量,机床精度能达到一丝的条件下)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   排除热胀冷缩好像还是可以控制的啊 一丝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一丝用千分尺和百分表保证应该可以的。

网友:
大批量就不要用通用量具了,根据零件做专用量具。

网友A:
内径可以用千分表,大批量建议用气动量仪,校对方便,精确度高;外径可以用千分表做个表座,用标准件校对好后就可以检测,非常适合大批量使用,很方便;长度跟外径同样的办法可以测量的;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237791245

网友:
兄弟,基本尺寸1和基本尺寸100,公差都为1丝,精度一样吗?同样精度的孔、沟槽、外圆等等测量难度一样吗?无图不强求,至少描述要达到让别人可以意识到比较具体的情况吧?

网友:
说公差象是不那么实际。我觉得应该讲公差等级。一丝左右的公差建议用专用量具。因为外径千分尺只能精确到一丝。内径量表误差就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可以用千分表,大批量建议用气动量仪,校对方便,精确度高;外径可以用千分表做个表座,用标准件校对好 ...

气动量仪一般什么价格呀?

网友:
气动量仪一般5000元左右吧,仪器买来后,只要更换不同规格的测头就可以了,测头带校准块一般300元1付。我们目前在使用气动量仪,很好用,测量精度高测量误差小,简便易学,容易掌握,不像内径量表各人测量手势不一致误差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气动量仪有很多品种,就像“汽车一般多少钱”一样,怎么可能有“一般的价格”?
显然你接触的是小规格内孔测量,对于一台量仪是否可以换不同的测头使用,首先要看不同的测头是否会同时使用,同时使用的话一般是不会只用一台量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您的观点 气动量仪有很多种 我们这也有进口日本的气动量仪 每台都在1W5左右 但是精度要求是的确很高 也很耐用 所以量仪没有大概价格 只有自己厂家代理的不同价格

网友:
看你检测什么.孔.轴或其哦他.一般三坐标可以

网友:
哦,你的补充意见非常好,关键还是要看测量什么产品来定。

网友:
一丝的精度没有必要这么精密的量具,除非是指定。
一般的千分尺就可以达到了,工具的完好,测量的手法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毫米1丝和100毫米1丝显然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看法是在没有特别要求情况下,一般量具能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了从工艺看,100毫米精度为1丝比10毫米精度为1丝的工艺要求高,其测量在没有特别要求情况下,一样都可以用150的带表卡尺测量控制.

网友:
其实在好多工厂都在用通用的量具来测量产品,就像楼主说的其实通用量具的人为因素是太大了,所以给总检和工人在检验产品的时候最后都一点分歧,因为测量结果不稳定,两个人测量的结果不一样,这是目前好多厂家存在的问题,那么其实对工厂来说,量具能达到测量的一致性是各工厂应该解决的问题,那目前对于批量检测,DIATEST的电子塞规和气动量仪都基本上能达到测量的稳定性,

网友:
说的是,我们爱德蒙得的气动量仪都好几万一台,精度最高可以到0.1微米,不同精度肯定价钱不同啊,测头也和材质有很大关系,钢的和硬质合金,这个差异就好几倍了,看你产品的量选择什么东西了

网友:
图纸精度我们一般叫公差等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头带校准块一般300元1付?

这个不可能吧?仅标块一般都要上千的

网友:
楼主需测0.01mm加工精度的产品时,如果是外圆可采用较为方便的杠杆千分尺。比气动量仪更适合加工现场使用。

网友:
我们测的是直径26--45的内孔,无锡或宁波做的,专门做量具的厂家,他们是批量生产,相对要便宜的。

网友:
如果不用计数的话,用塞规最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佩服 好严谨哟  我就习惯性的认为是大概二三十的个东东了 向您学习

网友(2011-08-26):
从分辨率来说微米千分尺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2019-10-08):
视觉检测目前是可以达到0.001mm的重复精度的, 如果您是屁来弄个的产品,建议用视觉检测, 上海迈迅威视觉专门从事高精度尺寸检测设备的研发与生产,欢迎来电咨询,范工:13816422786   微信同号

网友:
内径可以用千分表,大批量建议用气动量仪,校对方便,精确度高;外径可以用千分表做个表座,用标准件校对好后就可以检测,非常适合大批量使用,很方便;长度跟外径同样的办法可以测量的;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3373667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