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金属加工厂、机械加工厂油品分装时发生泄漏状况,提高分装效率,减少油品损耗

楼主(2010-11-26):
通常金属加工厂、机械加工厂每天周转大量的润滑油、金属加工液,普遍存在分装效率低下、油品分装发生泄漏、飞溅、溢溅造成桶顶上全是油污、地面上油腻严重,油品损耗量比较大,往往造成油品污染、地面人员滑倒衰减等安全问题以及环境污染问题。
下面是解决方案:

一、油桶储存时的防泄漏
1)如果油桶要竖着放,应将油桶竖放在防泄漏托盘、防泄漏平台上。即使油桶由于损坏发生泄漏、抽油时发生的泄漏、溅漏或溢漏,泄漏油品都会控制在盛漏槽中,不会流到地面。

盛漏托盘有2桶托盘、4桶托盘、IBC集装桶盛漏托盘等形式。盛漏托盘可以用叉车操作,搬运油桶。

盛漏平台的高度是15厘米,有2桶、4桶、6桶和8桶形式。空载时可以用叉车搬运、堆垛。平台之间可以相互拼接、连接,形成一个防泄漏分装工作站。所有泄漏都会控制在盛漏平台内的盛漏槽中。拿开盛漏平台上的格栅,就可以清除泄漏的液体(用废液清理器、吸油棉等工具)、或拧开盛漏平台上的排水阀,抬高盛漏平台,就可以排出所有泄漏液体。
2)另外,盛漏盆、盛漏衬垫、防漏围堤、经济型盛漏托盘都是防止油桶化学品桶泄漏的比较好的油品化学品储存方式。

3)如果需要把润滑油、金属加工液油桶放在货架上,可以选择高度合适的盛漏托盘、盛漏平台或盛漏衬垫。用普通的木托盘或塑料托盘,配上这些防泄漏的低高度的盛漏衬垫、经济型盛漏托盘,油桶就很容易放在货架上。选择合适尺寸的产品,最大程度地利用货架空间;

4)拧紧封口盖,保持油桶密封。最好使用油桶盖保持油桶口干净,不受水分、杂质影响;
5)用防水雨布,保护油桶免受灰尘、杂质和雨水影响。

二、油桶分装时防泄漏
现实情况下,我们看的太多,在金属加工厂、机加工厂或是一般用到油或化学品的工厂或其他地方,在油桶盖上全部是水或油、抹布、抽液泵、油壶,乱成一团,地面都是油污油腻,甚至是成滩的液体,非常脏。油泵混用。主要原因是工人抽油时不小心,产生溢溅,或是抽液泵不合适,不容易控制溢溅。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油桶罐注和分装最好采用防溢溅圆桶漏斗,高边墙设计,可以有效防止溢溅。防溢溅分装油桶盘可以有效防止飞溅,并将飞溅液体重新导回桶内。还有配套的漏斗盖保持漏斗洁净。
2)建议使用油桶垫,保持桶盖清洁。油桶垫油吸油棉制成,可以有效吸收油品,保证桶口清洁。
3)易燃油品的分装,应采用防溢溅安全分装漏斗。内置黄铜消焰器可以保证分装安全。
4)或可将油桶直放,以手摇泵自大桶栓插入油桶取油。每次用油不多者,可用手摇油泵插入油桶,抽油分装小听使用,一种油限用一个油泵,以防止污染。
(5)

取完油后,最好用油桶盖盖住油桶。

楼主:
三、油桶横着放,来提高分装效率、放完油桶中所有油和减少溅漏和泄漏
油桶以卧放为宜。放在油桶架上。使其桶盖上的两个桶塞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此位置时,桶塞之内侧浸在润滑油内不会吸入空气中湿气,且水分亦不会积聚在在桶面边沿。,在油桶上安装油桶漏斗,这样分装容易,所有飞溅都能够控制。一个油桶上装上自己的油桶龙头,不能混用。

4)如果不是采用防泄漏油桶架系统,建议放置在油桶架油桶龙头下方放置一容器,以防滴溅。

5)自己做一个自动油品分装系统。做成一些大的油品罐(每个有关只放一种油)。把200的油桶里的润滑油抽到大的油品罐中(储油、抽油时注意泄漏问题就行),然后通过油桶罐上的龙头来放油,龙头的位置不要太高,小提桶应该放在盛漏平台上。龙头采用自闭式龙头,出油不要太快、要均匀,这样可以提高分油效率,减少油品泄漏。

四、在油桶搬运中做好油品分装
在工厂,可以将油品送到车间或设备旁,避免工人拿着小油桶在行走奔跑中发生抛洒、溢漏等问题。用防泄漏油桶搬运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ENPAC3种防泄漏油桶车都可以轻松搬运油桶,控制在搬运和分装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溢溅、泄漏。

五、如何处理、控制油品泄漏
1)使用灰色通用型吸附棉条(只有油的情况下,可以用白色的吸油棉条),围堵围护围住机器和机床,这样,漏油和漏水都会被控制住,污染面不会继续扩大,将漏油和漏水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处理金属切削废丝和铁屑时,需要注意,以免弄破吸附棉条

2)车间过道上,铺满通用型吸附棉卷或吸油卷等,吸收泄漏的油体或水已经可能的化学品

3)用废液清理器回收泄漏的油、地面上的油
用废液清理器来吸收地面上泄漏的废液、油水混合液等,节省吸附棉的使用,很快就会收回投资成本,经济,合算。
4)用泄漏应急处理套装
在车间、油品库房适当放置一定数量的油品泄漏应急处理套装,来应对突然发生的中等或大规模泄漏,至少应该在这些工作场所,准备足够的吸油棉和油品泄漏处理固化剂,提高油泄漏应急处置水平和能力。

六、防止润滑油危害健康和环境
1)泄漏的油品对人体都有害,接触皮肤如不及时清洗干净,则可能轻者引起皮炎、疙瘩,重者发生皮疹或皮瘤。误入口内或吸入体内,轻者发生肠胃病或肺炎,重者可能导致癌症,因而应注意不要把润滑油弄到食品上,不要弄进呼吸道里。 皮肤过敏者或划擦伤者,应避免直接接触润滑油。切勿穿着油迹渗透的衣物,不可将被油污染的碎布置入袋中。不可用污浊布碎抹去皮肤上的油迹,以防布碎中藏有金属碎屑可擦伤皮肤引发感染。

2)换出来的润滑油已经变质,只能作为废油处理,这些废油应妥善处理,以免造成环境污染。切勿将用过的产品倒入下水道、土壤、隧道、河流,或随地倾倒。这些废油应有专桶收集,收集起来统一送废油处理中心集中处理,不可乱倒。盛装润滑油的桶或瓶子不要随地乱丢,也应统一妥善处理,防止给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3)用通用型吸附棉片或吸油片吸取机床、机器或车间走道上泄漏的油或水,吸满油和水的吸附棉片不能随意丢弃,应存放在泄漏应急处理桶(黄色)内,最后交由专业的废弃物公司处理。目前用木屑虽然看起来成本低,但吸油量低,如果正规处理,处理成本相当高。将吸油后的锯末当做生活垃圾来处理,是不合法的。

网友:
恩 不错   很受用  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不错
  很实用。感觉楼主

网友:
不错的东西
就是现在工厂实际很少有用的
主要是怕花钱的

网友(2012-10-25):
好像已经发了两遍。

网友(2021-07-21):
谢谢楼主好文章。但换下来的废油不要做危废处理,收集起来可以修复达新油指标,成本不到新油一半。按危废处理还得花钱找资质单位处理。